[室内机]
双發电調求教??

楼主(2010-09-06):
双發电調求教?? 小弟有一个外國成品折下來接收机,双發動力加电磁舵升降的。原本帶的(幼軸7mm)
电机
己損冇力了,換上普通版本7mm之後,推大油門就會斷电,要過得幾秒才能再動,但總的不能推到最大油門;會斷电,!! 但當
用
7mm不帶槳 或用6mm电机時就正常了,(估計可能是進入了电調保謢關係對不對?)! 請問有甚方法可以另它,用到普通版本的7mm呢???感謝!!!

网友A:
或者我猜想会不会是电池放电能力不够

网友B:
问题就是你的电池容量或者C数不够,那怕是满电的电池只要超过最大放电电流电压就会急剧下降。
一直下降到了电调的保护电压一般是3V,这样的话电调就会为了保护电池而自动停止输出。
停止输出之后电压又会慢慢的升,电压超过了保护电压之后电调又开始工作了。
另外当你使用小桨的时候放电的电流相对大桨会小很多的,或者当你没有把油门推得太大的时候电流没有超过电池放电系数的极限问题就没有出现了。
还有一种情况出现得比较小,就是换了电池至电调的电线,换了非常非常细的线或者线非常非常得长的线,这些电线貌似轻了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电阻也大了,电流越大它们分得电压也越大。当电线分的电压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电调获得的电压居然低于安全电压了,然后就电调就停止工作了。

网友C:
ls的哥们是做什么的,对电好了解呀,佩服

楼主:
感謝你們熱情回覆!
多種c數放电都试過了;可能不是电池問题了,看似电調設定就只能給原廠的(幼軸7mm电机)用的,感覺上核心結構跟國内6mm的相約,但効能很高,也试了同廠的另一个接收,(6mm單發加線圈方向舵的一種)但結果都一樣,看似电調跟本不夠輸出給一般國内7mm电机!!
其實想請教,能否就加个mosfit管甚麽的加強来用呢?當然--我對电子不太懂!
望大家不煩指導一吓呢?

网友D:
我胡乱设过3A无刷电调(用遥控),设置不同时,电机启动确实不同。有刷没有试过,玩过7mm的电机几个,感觉小直升机(空心杯)专用的好,不知道你的电机是空心杯的还是铁心的,如果是铁心的就差多了。
还有就是是否接受晶体有问题?

楼主:
不是鉄心的,外表就跟一般7mm空心杯沒有分別,
但軸徑就跟6mm电机一樣幼度,不知國內有沒有賣??
我為了這接收,入手許多7mm回來,誰知都不合用唉……!!!
但還是要試真是否放电量關係的!

网友D:
哦,外表看不出是空心杯还是铁芯的。直径我回家看看,印象中7mm的比6mm直径大些。方便的话上图看看。你的很可能是空心杯的。感觉还像是电池问题,就是7mm电机不同,常规也只是拉力不同,大油断电,常是放电不足引起。

楼主:
,很對不起,今天再細心焊接之後,竟然大部份7mm都,正常運作了,沒斷电且動力十足,只有接N20鉄芯會斷之外, 7mm全都成功OK了,可能是小弟焊接術差及心急完功導至;之前的大电阻問題了,真對不起大家了,!!
但乃然想請教一下,如何可以簡單地把電調的功率提高呢?,說就是比如只用於6mm机的电調,怎可改成用7mm或更大型电机的方法呢??謝謝指教

网友A:
标准的电调我没有改过,但从改玩具小车接收的经验来看,应该可以把原本用来推动6mm空心杯的3集管换成mosfet,或者原本就是mosfet的再并联一个同型号mosfet来获得更大的电流输出。

楼主:
還是X兄最熱情呢!謝謝!!
Mos菅好象在壊舵机和电調內可得到,但知半解的,雖要先爬文學習了!
 :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D:
為甚都認為是放电量而至低电壓保护呢?
看過好像也有過熱而進入溫度保护
的
對不對?

楼主:
真榮倖前背來頂貼啊,!
我是曾經看過一則說明書,說有工作溫度及過熱斷电保炉的,但忘記在那了!!
相信類似CPU的Heat Peep功能吧了! 但我亦是聽修理員說過,一知半解的提出來討論學習吓!

网友D:
恩,这里也只是讲自己的经验了,没有具体研究过,另外mosfet管有很多种,改换之前一定要分清是N还是P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