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大的推力轴承和亚拓原装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9-06):
jj已经调的挺好了,有必要将原装的轴承换成冰大的吗。

网友:
不换轴承飞3d大把大把的

网友A:
楼主知道什么是推力轴承后就不会再问这个问题了。。

网友B:
对于一般模友来说,冰人轴承座会大大增加主轴轴承的耐炸程度。原装轴承座,一般炸一两次机,轴承就会卡了。

网友C:
原装的用坏了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