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问,自喷漆为什么喷完了还是透明呢?

楼主(2010-09-06):
用的红色自喷漆,下面的泡沫变成了红色,下面的碳纤还是黑色,就像是蒙了一层红色的胶片一样,半透明^_^

网友A:
一次喷薄薄一层就可以,
要有耐心,等干了再喷,喷上以后就是透明的,干透了就不透明了。

网友B:
一般喷漆都是2-3次甚至4-5次哦!喷完干透,再喷

网友C:
自喷漆,需要表面毛糙才好上漆水,喷射保持距离,多次上色。。。有流挂就不要再喷了,电吹风快干加速大法。。

网友D:
爆炒蘑菇丁,喷完面漆再喷一遍灰底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乐^_^!
干煸活飞鱼!

网友E:
先喷一层浅灰色底漆,再在底漆上喷你要的颜色,这样色彩更统一。

网友F:
喷漆,一定要先打底。

楼主:
嗯,呵呵谢谢大家,我打算用灰色的自喷漆打底儿^_^^_^谢谢你们啦^_^

网友G(2020-02-21):
最好用白色作底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