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指导

楼主(2010-09-06):
我有一架40级练习机,想油改电。我手上现有的
电机
是银燕2820-07和70安的电调,不知能不能用在这种飞机上?要是能用该用多大的
电池
?盼老手指导!

网友A:
油机太重,不合适,有点像把坦克改直升机

网友B:
只要动力够,门板都能飞上天

网友C:
电机不够用,以前请教英豪说新西达的3520那种才够力,不过后来想想40级又不容易炸机,于是买了双天的3548,(用下来,感觉双天的电机真不是盖的,航线9分钟,电池还有3.8!平均也就10A的航线电流)电池一般用4S的比较够力点,2200毫安时的就可以。40级改电一般航线大概8分钟,飞动作5分钟就要更换电池了,所以要备好口粮啊!

楼主:
谢谢指导,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