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梦V3近距离测试失败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10-09-06):
本人用的是天地飞9控,飞梦V3发射,飞梦8通。上周在飞450的时候,超过25米发现就失控,晕,还好飞的不高。于是又测试,还是失控。回来就研究,近距离测试,超不过3米,检查发射板的链接线,无虚焊,最后检查天线,不过没有拆过天线,被我强拆了。一看不能用了,最后找了个,对讲的天线。只是将对讲天线的中间部分和发射接触上,近距离测试10米以上没有问题。自己随便找了个屏蔽线焊上了,先凑乎用,看有卖发射天线的没,再配。

网友:
楼主,我有3db飞梦原装的天线。要不?

楼主:
你的网店地址

给发个,我买配件的时候一起买

网友:
天线一定要用合适的。

网友:
飞梦不错啊!我都用了两年了吧,也是天九 最近刚升级成V3的版本! 而且还弄了个四通的超轻接收 计划飞EPP的F3P呢!

楼主:
又把天线的长度改了改,在家里低功率测试隔墙都没有问题

暂时测试没有问题,低功率下10米以上没有问题,还是在家测试的,隔着房间。在户外飞行也没有失控了,天线的问题解决了。可能是老折老折的天线里的线短了。请模友们如果遇到同样的问题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