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热切割的模板用什么材料啊!怎么做的

楼主(2010-09-06):
小弟现在想用热切割切泡沫 不知道模板怎么做 是什么材料 是自己割得 还是找人做的 我只知道激光切割 可是我这没有啊 请高手指教

楼主:
怎么没人啊

网友A:
用翼型设计软件打印出翼肋图纸,然后贴的铝合金上(做门窗的),上钢锯,锉刀修整出来即可,最后砂纸将边缘打磨光滑

网友B(2011-06-01):
只要是耐热的材料都行吧?木片、电木、铝板、硬纸板都可以吧?

网友C(2011-08-07):
我都是用硬纸板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