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迷你330飞不起来

楼主(2010-09-06):
我用了2个7mm减速组,做成双发,翼展430mm,长330mm,电池150ma,微型接受,4A电调,两个电机并联,4寸桨,两个3.7g舵机,总重48g,3通,无方向舵
发现动力严重不足,最大油门了推重比0.3左右,用披萨上的测量方法,拎着一边翅膀,动力全开
专门做的很丑,听说丑的好飞,好看的不好飞 结果还是没法飞
不是说7mm减速怎么都会有20+的拉力吗?,太让人郁闷了
数码相机拍的太大传不上来,我手机比较水,凑合看吧

网友:
建议你买个电子称做个简单的吹称推力测试器。
我的7mm减速组(不过不是你这种减速组)配4030桨可以达到21克的稳定推力,这个估计是我这个电机的极限了就算换5030桨叶就23克。
更重要的是这个极限的电流已经超过了1A了甚至达到了1.2A了,这个也是7mm空心杯的极限再上去就要烧了。
要是我这套东西双发的话电流就到2.4A了,你的150mah电池能够稳定输出2.4A电流吗?
现在市场这种小电池一般就10C左右,这样的话150mah的电流极限就1.5A超过了电压就会下降。
哪怕是刚充满电一推到极限推力25克然后就会下降到稳定的21克了,用万用表去量电机的电压3.4V左右,说明已经超过了电池的放电系数了。我就是这种情况了。

网友:
楼上说的确实很有可能,你两个7mm,用150mah的电池,恐怕放电不够, 而且还有2个3.7克舵机工作,导致电压下降。你用kt板做重死了。

网友:
太重,减10克可以飞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我对电池了解不够,怎么都没想到问题出在电池上,我还有一个150ma的电池,并电池可以吗?买的4a的电调就是用来准备着上双发的
空机重16g,因为设备太重,我就没考虑减重问题了(本想把jr插头都去掉的,没买jst插头的接收时因为觉得jst插头太难用了),总重量太大,所以觉得减那一两克没什么意思
如果只用一个减速组,不带舵机,+接收+电池+电调,重量19g,电磁舵用的大扭力板,但是抖舵,解决不了,只能放弃,看来只有另做一轻点的鸡,再买1.5g直线舵才能解决问题了
我现在的目标是公园飞,至少要3通的,不要方向舵

网友:
你的浆好象不是一对反奖哦!

网友:
感觉太重了吧

网友:
楼主对螺旋桨的工作情况不了解,静拉力并不代表一切。7MM减速组更适合慢速飞行的飞机,如果是在高速飞行条件下使用,则螺旋桨的实际工作螺距会明显减小,动态拉力急剧下降,飞不起来也不足为奇。

网友A:
感觉飞不起来是因为这个小东西-------(既然不能飞就不能叫飞机了)
滑翔性能不好
如果自己就会滑翔
那么加点动力就飞出去了

网友:
楼主飞机的气动结构,可以说使用的是升阻比很差的平板翼型,而且翼载荷也不低,估计要飞得很快才能产生足够的升力维持飞行。在达到所需飞行速度之前,可能7MM减速组的螺旋桨就已经几乎失效了,想挽救你的设计的话,建议尽可能地减轻全机重量,并且使用小减速比甚至是直驱动力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飞不起来是因为这个小东西-------(既然不能飞就不能叫飞机了)
滑翔性能不好
如果自己就会滑翔
那么加点动力就飞出去了

不见得。假如飞机能很好滑翔,如果选用不合适的动力组,螺旋桨非但不产生拉力,甚至会产生很大阻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买到4寸的反桨,两个都是正桨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导,我看f3p都是板型机翼,就试验一下,这样比较好做,手上也只有kt板
重量太重,我准备先并下电池,试验一下,还是不行就重新做个轻点的

网友:
电池并联 也行 再不行 就直接换个 打容量的  300MAH的 10C 或者150MAH 的 2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