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6 C05XL KV10800 寿牌 800mah 20C 实测

楼主(2010-09-06):
1.首先介绍一个测试的配置,老款4G6还是去年刚出来买的,质量还可以,用到现在只换过一次主轴,三套大桨。原厂电调,C05XL KV10800电机20T,18T齿轮,寿牌800mah 20c电池。共计重量91g.

2.先对800mah的电池几次循环充放电,然后把电池先充到3.80V,然后用0.5A充电,统计了一下3.80V4.20V充入了好多电量。
第一次三个电池分别冲入440mah,442mah,453mah

第二次三个电池分别冲入498mah,497mah,483mah

平均充入电量468mah,根据这个区间的电量只有池的60%,计算出的电量容量为780mah,电池并没有虚标。
3.第一次充电,20T的每电飞8分钟,测出每电终止电压为3.78,3.76,3.77,

第二次用18T的每电也飞8分钟,测出每电终止电压为3.78,3.78.3.76,

终止电压差不多,20T开始飞起来暴一些,拉起速度快,飞了5分种后要增加一下油门,飞后电机,电调,温度高,适合喜欢快飞的,18T整个飞行比较平稳, 飞后电机,电调,温度低,适合初学练习悬停,与低速航线.

网友:
Ching
我也买了这个马达 C05XL KV10800,我试了后好像不是那么好,都是用回HP06s马达

网友A:
C05XL 我也买了···10800KV的··转速根本不够·在4#6S上·全油门飞机都不能离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C05XL 我也买了···10800KV的··转速根本不够·在4#6S上·全油门飞机都不能离地

 请问你配多少T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C05XL 我也买了···10800KV的··转速根本不够·在4#6S上·全油门飞机都不能离地

哈哈 兄弟你估计是用的原装铜齿,我想起来了 一直忘了回答你^@@^

网友:
从质量和批次的稳定性上来说,这个电池的质量算上非常牛的了。

网友:
都用了啊 。还是我最早发现的 哈哈

网友:
我用的4#6S原装铜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C05XL 我也买了···10800KV的··转速根本不够·在4#6S上·全油门飞机都不能离地

Ching
转速我想大约只有7xxxKV左右,我要用18T才可以离地,你用几多齿???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用原厂的12T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试下马达直接焊上电调上,电池和电调一齐改用JST插(都是直焊),这样一改,可以多10%-20%力量,你试下,我有好多朋一开始都不信,改了后个个都吓了一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家不要买错了,一定要跟老板说清楚!
用1S 要买KV10800的。4G6配20T,18T,4#6配16T,18T
用2S 要买KV7100的。4G6配14T,16T
买错了不要找我哦。

网友:
这个电机  我作为卖家。其实也不太清楚。因为原来这款电机没有 说用于改造这款飞机的。而 10800KV的当初设计这个KV的也适用于30的函道的。

现在有人买了这款电机 用于成功改造这些型号的电直,作为卖家也是半懂的。

所以还得靠大家提供参考意见。我也在这里共同学习了。在这里谢谢 各位模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一早跟老板说好...给4G6玩,要10800KV直..
但寄到来放入4#6s玩,不用说,用12T飞也飞不起,要用18T才可以,之后又改直焊和用JST插才好一点点,这个马达和HP05我想....HP05会比较好....

网友D:
  我还没有买到齿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没有买到齿轮哦~

可以到这家去看一看
http://shop57062109.taobao.com/?catId=98984349&queryType=cat&categoryName=za2z3Q%3D%3D&encodeCategoriesName=y&search=y

网友:
回复 网友D:

论坛上的隐形人网友那里有适合的齿轮卖,不过估计这个电机最好尝试16T、18T、20T这三款齿轮,低于16T应该不适合它的1S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原厂的12T

这款马达本来就有一点点软,你用12T肯定飞不起来的,不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