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的神人进。。。求教!

楼主(2010-09-06):
我拿一根3线插头改成两线的,然后我把手机充电器接上之后没有反映,后来换到插座上也充不了电。手机充电器是插USB线连接电脑的,我换了一个充电器插上去还是没用。究竟是线坏了,还是充电器坏了?如果充电器坏了的话我换另一个充电器插在普通的插座上也没反映,求教!谢谢!

楼主:
我每根线都试接的

网友:
只接零线和火线,黄绿相间的是接地保护线,可以不接。

网友:
不可能出问题,打死我也不相信除非你插到三相电源上去了。

网友:
对于不懂电的不建议你这样弄,很危险.

充电器应该有灯亮吧,灯亮就检查线

楼主:
我三根线都试着接的,红线和蓝线接不亮,就换红线和黄线,红线黄线不行再换黄线和蓝线,这样的过程会不会有问题????我是在家里弄的,不是工业电。

网友:
排除法吧,先用USB线接电脑确定USB线没问题,再用USB线接充电器直接接插座确定充电器没问题,最后再确定你的线是否有问题

楼主:
关键现在充电器的灯也不亮。

楼主:
有没有可能手机接USB线的这头坏了?但我想如果坏的话,那手机也不可能开着吧

网友A:
有点看不明白楼主说的什么意思。我问下,是不是你充电器是两孔的,由于想用3线的电源座于是把充电器改成是3线插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看不明白楼主说的什么意思。我问下,是不是你充电器是两孔的,由于想用3线的电源座于是把充电器改成是3线插头的?

简单点来说,是的。
我拿一根三线插头然后把线剥开点,里面有3根线,我接其中两根到充电器上,不亮我就换一个,再不亮我就再换,后来我还拿两线插头的电风扇也试,试过之后电风扇也不运转了。

网友B:
手机充电器的初级和次级是隔离的,即使你接错了线也不可能损坏次级的电源线。给你个图,如果你的USB接口和左边的一样,就有损坏的可能。要是和右边的一样就不容易坏了。

网友A:
楼主兄弟在本论坛本工具板块混难道连块万用表都没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充电器的初级和次级是隔离的,即使你接错了线也不可能损坏次级的电源线。给你个图,如果你的USB接口和左边的一样,就有损坏的可能。要是和右边的一样就不容易坏了。

谢谢老哥,不过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兄弟在本论坛本工具板块混难道连块万用表都没有吗?

不好意思这位老哥,我有数字和指针的两种,不过。。。。。。我不会用,我只知道带Ω这个标志的可以查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充电器的初级和次级是隔离的,即使你接错了线也不可能损坏次级的电源线。给你个图,如果你的USB接口和左边的一样,就有损坏的可能。要是和右边的一样就不容易坏了。

我用的是左边的,线可以伸缩的。看来是线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忘记带附件了以补图

网友B:
回复 楼主:

也不一定,只是坏的几率大。早说有表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再看图,测空载电压

网友:
按说即使是接错一根线电器最多不工作啊,也不会损毁啊。楼主没万用表就用直流小灯测试那3芯的电源线吧。一般底线的是黄色或黄绿的花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一定,只是坏的几率大。早说有表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再看图,测空载电压

请问老哥。如何测空载电压啊???表打到什么符号上?

楼主:
我后来用电风扇试的,现在电风扇插在别的插座上也没用了。

网友:
不好意思,网络卡住了。用直流档,只要高过5V的档位就行,我的是20V两个表笔直接接在插手机这边的插头+-极看电压。
还有+-极对应USB的第一和第四脚,电阻应该超不过3欧母就是好的。

网友A:
还以为没有万用表那,居然家伙还比较全,数字的,机械的都有。猛一看你回复我的帖子  “不好意思这位老哥,我有数字和指针的两种,不过。。。。。。我不会用,我只知道带Ω这个标志的可以查看电路。”我还以为是说话给我听那,我心里咯噔一下,想着难道遇到高人了,故意来考我们的? 后来一看 ,哦原理啊楼主兄弟真的是不会用啊。这我才放心了。
现在转入正题,不是有万用表吗? 先转动到欧姆档的*1档也就你说的那符号Ω(我插  这Ω如何用键盘打出来还真不知道,请教下楼主) 测试下那3芯电源线是那两根是电源线。 先就这样,我先吃饭。

网友:
配电箱内几路空气开关,貌似漏电保护被触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点来说,是的。
我拿一根三线插头然后把线剥开点,里面有3根线,我接其中两根到充电器上,不亮我就换一个,再不亮我就再换,后来我还拿两线插头的电风扇也试,试过之后电风扇也不运转了。

1。检查一下电源线是不是断了。
2。检查一下空开是否跳闸了。

网友:
不会是停电了吧

网友:
插座有三根线,有一根是接地线,正规接法是左零右火下接地,接地线正规接法应该是双色线,你可能接了零线和地线

网友:
现在的配电箱控制开关都带漏电保护,如果接了火线和接地线也会跳闸,也就是说他的保护程序是火线和零线必须形成回路,这样避免了有人误触火线,从而立即跳闸

网友:
感觉着有点儿像考 试(这都能被和谐掉)啊,大伙都出了这么多主意了,再怎么着问题也应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没有万用表那,居然家伙还比较全,数字的,机械的都有。猛一看你回复我的帖子  “不好意思这位老哥,我有数字和指针的两种,不过。。。。。。我不会用,我只知道带Ω这个标志的可以查看电路。”我还以为是说话 ...

Ω这个符号用智能ABC 先按V→6   然后翻到第3页你就看到Ω了

我现在把插线板拆了,然后看见里面如图,我可以像图所释改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后来用电风扇试的,现在电风扇插在别的插座上也没用了。

你家电灯亮吗?你家被拉闸了

网友:
我真晕了,到底是电源线还是电源插座呀,插座没必要改动,

网友:
没必要吧,USB是直流5伏的,电压从哪里取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哥别晕,我之前说的是电源线,现在我说的是插座的改动了,我是色盲,下午的时候只能看出蓝色,还有两根线我看不出来,(红黄绿色盲)后来在我LD的帮助下才辨别出颜色,当时家里所有插座都没电了,然后我推上去了,但是后来没跳过,但是手机充电器一直都是插着的,莫非我推上去的一瞬间,我的充电器挂了?????????

网友:
也有点搞不清楚了,把充电器 手机 USB充电连接线 插头 插座都拍照发上来 。不相信还搞不定了。

网友:
什么时候短路过了?!

网友:
好,电源线颜色一般为
1,火线:棕
2。零线:蓝
3,保护地线:黄绿双色

网友:
现在电风扇转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三根线都试着接的,红线和蓝线接不亮,就换红线和黄线,红线黄线不行再换黄线和蓝线,这样的过程会不会有问题????我是在家里弄的,不是工业电。

这样的接线过程问题很严重,这样蒙着接线很危险。

楼主:
谢谢各位老哥耐心的教导,第二种想法是因为我经常把充电器乱扔,然后我LD经常会把我充电器乱收,最后经常找不到以至于经常重买,所以我就想改装一劳永逸。现在我已经明白了具体情况了。懂了,L+N才能迸发出激烈的火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哥耐心的教导,第二种想法是因为我经常把充电器乱扔,然后我LD经常会把我充电器乱收,最后经常找不到以至于经常重买,所以我就想改装一劳永逸。现在我已经明白了具体情况了。懂了,L+N才能迸发出激烈的火花 ...

又跳闸了!!!

楼主:
    L+N不是对碰

网友:
我的天啊,你那三个色盲真的很危险!!!!!!!!

网友:
危险,楼主不懂千万别自己搞,相当危险,电风扇有一根接地,如果接在相线上,则电风扇外壳带电,没有特别情况不要断开接地,找熟悉电工帮你

网友:
LZ,,你在耍大家啊,,按你图上就没有黄线,只有黄绿线,是保护地,你第二种想法,本来就是正确的,怎么接也不至于电扇不会转,,
还告诉你第三种,,你家的接地保护线与电源零线,进家时被水电工接错了,,但也不至于会烧你的电扇和充电器开关电源,,看你图,
好象你也没改动,,没看见,USB低压做好了。。,所以别玩大家了。。。

网友:
完全就是达芬奇的作品!!!!

网友:
楼主的图绝对和梵高有一比

网友:
楼主的电工水平绝对和我有一比

网友:
老哥,你那插座插风扇都不转,那就是你插座上有问题了,用数字万用表打到V~(~在V下面,记住不到打到V-档了,一个是曲线一个是直线,注意区别)1000V挡插进你的插座看看有没有显示大约220V的电,有就检查你的充电器,没有就查你的插座==!
                   祝你好运~~~~

网友:
碰到这高手不打死我也相信了

网友:
昨天晚上论坛怎么了,为什么我总是不能正常连接?感谢楼主的评分
LZ太有创意了,竟然能想到把插座内置充电器,把你的充电器外壳扒掉,只要插座内能放开线路板就没问题,实在不行就把插座内部的东西锯掉一部分拓展一下空间。最后把USB母头镶嵌在插座外壳,用飞线连接线路板就行了。等会我也去改造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哥耐心的教导,第二种想法是因为我经常把充电器乱扔,然后我LD经常会把我充电器乱收,最后经常找不到以至于经常重买,所以我就想改装一劳永逸。现在我已经明白了具体情况了。懂了,L+N才能迸发出激烈的火花 ...

谢谢加分
搞明白了就好 电这玩意可不能“轻举妄动” 等待改造成果

网友:
不懂电不要乱接,很危险的,为了你的家人着想吧!

网友:
部分手机充电的usb线信号线是短路,你看看充电器的usb口里面的信号线是不是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