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使用国产滚珠丝杠,大家来建议一下

楼主(2010-09-06):
4月份买的 25V,时至至今经历了,改三轴数控,改同步轮传动都比较成功,尝试用POM做螺母,结果失败,最后不得不考虑换滚珠丝杠,主要原因是原配梯形丝杠,调好后 ,运行一段时间,回差就会变化,更可气的是Y轴丝杠回差同一时间段还时好时坏的变化,很不稳定。

选择一就是买二手的,但是存在风险大,看运气,同时两端还得在找地方加工,极其不方便。

选择二就是买国产P7级别的 丝杠,丽水一带产的,价格到不贵,丝杠两端可以按要求加工,螺母法兰也 可以按要求加工,基本回来就 能 装配使用。

最大的顾虑就是:国产的的质量,耐用性,回差量有多大, 松和紧的预紧力的情况下,回差有多大,或者国产滚珠厂家还有更好的 ,请用过的前辈,指点一下,透露一点 使用 心得,

不胜感激

网友:
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关注国货的使用情况

网友:
滚珠丝杠是没有回差间隙的,国产一般的就可以用了只要注意润滑和防尘

网友:
我也想用国产全新的。应该行吧?

网友A:
丝杠都是做预压的,没有回差,国产丝杠好货不少,上海莱恩公司是中日(与日本NTN公司)合资滚珠丝杠厂,价格与台湾的差不多。用在铣床上的丝杠建议最少用C5以上精度的。

网友B:
楼主梯形丝杆用的什么消回差结构呀?能不能发个图我参考一下?

网友C:
丽水那边便宜的丝杠是台湾设备冷轧的 精度耐用度一般 ,木工机械用的很多,专业的金属加工机床一般都不用。自己DIY 还可以图个便宜吧 。关键在做轴头 要选好工厂 轴承位要上磨床  必须是专业加工丝杠的才有好的设备和工艺 有些是精车的 看着不错 实际没有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梯形丝杆用的什么消回差结构呀?能不能发个图我参考一下?

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杠都是做预压的,没有回差,国产丝杠好货不少,上海莱恩公司是中日(与日本NTN公司)合资滚珠丝杠厂,价格与台湾的差不多。用在铣床上的丝杠建议最少用C5以上精度的。

关键是价格因素,丽水那边 定两根含法兰线切割,运费,总共是560, 要求一点回差没有也 不 现实,回差不要太大,2-4S至少能在长时间内保持一个稳定的值. 有点回差用软件消除。
其他因素 ,粉尘,集中润滑都会考虑一起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丽水那边便宜的丝杠是台湾设备冷轧的 精度耐用度一般 ,木工机械用的很多,专业的金属加工机床一般都不用。自己DIY 还可以图个便宜吧 。关键在做轴头 要选好工厂 轴承位要上磨床  必须是专业加工丝杠的才有好的设备和 ...

轴承座固定方面,我可以保证不会有回差,现在用的双列角接触轴承。
不知道wang_xm 表达的是否是这个意思?

楼主:
FANG 大,建议我上磨制丝杠 ,不过价格贵 了1.5倍

楼主:
刚刚在淘宝又问了个上海产的丝杠,标注等级C,不是国内的P

C5级别要380,C7的要260,

不知道级别标注方式不同,代表的厂家丝杠质量保证有啥不同?

网友D:
引用 楼主:
FANG 大,建议我上磨制丝杠 ,不过价格贵 了1.5倍

哪能找到磨制的丝杆?淘宝上基本找不到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国货好的也不错的,像汉江的丝杠或者南京工艺装备的丝杠,这个国内航天,火 箭等都用这2家的啊。不要以为洋品牌就一定好,好的也不会卖给我们的哦。

网友:
梯形时好时坏,应该是丝杠本身磨损了吧

网友:
贵了1.5倍是指原价的2.5倍还是1.5倍。如果1.5倍是可以考虑的.
现在汉语的歧义太多了,都是权威人士给整的。曾记得某高官当初许诺n年翻两番,结果n年后变成了2倍,声称达到了翻两番的设计目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的472461

这种单边消回差的结构不好,一是效果差,二是受力不均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轴承座固定方面,我可以保证不会有回差,现在用的双列角接触轴承。
不知道wang_xm 表达的是否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丝杆的端头部分 网上卖丝杆的 有些是拿去在路边加工厂做的丝杆端头 精度没有保证 甚至同心都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丝杆的端头部分 网上卖丝杆的 有些是拿去在路边加工厂做的丝杆端头 精度没有保证 甚至同心都很差

有这等事啊。以为都是数控设备加工的两头,晕了。

网友:
如果是玩,建议买便宜的国产滚珠丝杆试试,你会从中有收获的,获得经验,再选好的丝杆就是,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我买的丽水产丝杠,质量一般。呵呵,建议买二手磨制。找人品好的。

楼主:
已经确定,买国产C5级别的丝杠, 价格还能接收,XY轴是644
各位模友想知道结果,还得等等。 后天就要出差,月底回来,才能安装测试。

网友E:
楼上的。C系列的貌似是标准系列。P系列是精密级别0.01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C系列的貌似是标准系列。P系列是精密级别0.01精度

好像不对吧!!有多种解释
第一种: C代表定位的,P是代表传动的, 数控用C的合适,
第二种: P是国内标准,ISO ,P7-P1; C是台湾,日本常用的标准C7-C1, 同样是P7,C7级别,P7精度小于C7(一般以300MM误差衡量)
第三种: 就是你说的了:C系列的貌似是标准系列。P系列是精密级别0.01精度

楼主:
快崩溃了, 和厂家聊天如下结果:

思~念  10:51:04
哦,我们一般都是C7的精度,C5的可以挑出来,不过挑的话也要费用的

思~念  10:54:25
冷轧丝杆都是无预紧的

网友:
哦。搞错。哈哈。最近看导轨太多。搞乱了。

C的确是指精度级别  P是针对丝杆应用等级级别。这样应该不错了  有错必究。

网友:
单螺母并非无可救药。可以通过换钢珠的方式减少回差。基本上就是测出回差,把钢珠换成(原钢珠直径+回差)直径的钢珠。
当然,杆的质量要好,特别是一致性和耐磨性。

网友F:
貌似国产的ZNT的滚珠丝杠还可以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 ... age=0&move=next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国产的ZNT的滚珠丝杠还可以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28&id=26512&page=0&move=next

关键是有些商家太不负责,淘宝 问了一家说能做C5的,价格也还不错,上边已经提到, 也是ZNT的,后来我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厂家的销售,也就顺便问问价格,聊到后来就给我来了句:哦,我们一般都是C7的精度,C5的可以挑出来,不过挑的话也要费用的
当时,我就傻了。

后来又了解到,要C5的,其实就是研磨丝杆,轧制的都是C7的,没有C5的。最终找了一家能 做的 ,价格还可以,订货的40天
一套的790, 基本上价格翻了一倍

网友:
其实我觉得回差和稳定性(即可重复性)是最主要的,都用计算机了,其他误差可以数字校正。

网友:
回复 楼主:

摩损单边

网友:
C7的是300mm 6丝

不是回差,是丝杠螺距误差

网友:
其实就是回差了。哈哈。螺距大了。波珠小了,就有回差,一个理

其实理论上滚珠丝杆是没有回差的。因为是有预紧的。波珠压紧后,小的波珠会偏离之前的一粒波珠偏心顶到丝杆上的。

网友:
用这个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能找到磨制的丝杆?淘宝上基本找不到啊

磨制的丝杆 C4的,本地有做的,好几个厂,做了一二十年了吧
可惜价格高啊, 另外周期太长, 都要45天到60天
有几个朋友在里面,可惜今年生意太好
如果谁要的,可以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