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搞不懂桨距与马力的关系~···~

楼主(2010-09-06):
本人新手只在网上看过450电直的介绍,从未见过真机,因此一直搞不懂一个问题。。。
众所周知,改变直升机的总距杆从而改变升力就能达到上升下降的目的。。。但是在桨距不变的情况下改变马力也一样能达到这个效果。。所以我感到很矛盾,450电直的控所说的油门杆到底是改变输出转速还是桨距呢?其中桨距与转速之间的线性关系能否通过高级点的控事先调试好呢。。。。很混沌啊。。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
你在推油门的时候,浆距(螺距)就变大(油门和螺距是联动的,具体怎么动由你设定的油门螺距曲线决定)。
一般飞行,油门加大------转速增加------浆距加大,功率(马力)加大(

网友:
是混控,一起变化的

网友:
楼上2位回答的很专业

网友:
突然加速,是加电机转速,还是改变桨距,来的快呢?你自己想想
突然加速如果是加电机转速,牵扯的东西太多,锁尾呀,传动部件的受力和可行性等!
所以现在3D都流行,电机定在一个转数,全靠桨距来飞,好处很多,坏处就是费电
所以在普通飞行时,考虑好他们的值,可以省电,除了省电,可能低转数还能降低旋翼头的
蘑损,其他没啥优点,突然暴力上升,那个尾巴甩的哟,还好没坐人

网友:
油门混控螺距,也就是一起改变,高级一点的控才有曲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各位都是高手啊。。您说的比较有道理。。至于突然加速旋转起来是因为锁尾的陀螺仪反应速度更不上的原因吧。。。还有至于那个数值到底什么时候固定转速什么时候改变桨距这是从飞机的说明书来的还是凭自己经验来的?要是我买的是山寨机呢?是否450级的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