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翼展INDEX

楼主(2010-09-06):
做了个90翼展index kt机,xxd2212 1000kv 1047桨,

手上有2s1300ma  3s1500ma

用哪个好?

楼主:
30a xxd  18a好赢

不知道哪套合适?

网友A:
我不知道index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90翼展没有必要上1047桨,用当然能用,反扭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index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90翼展没有必要上1047桨,用当然能用,反扭太大
用9050桨怎么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KV1400上8060桨很好

网友B:
2s1300ma18a好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1300ma18a好赢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像跟330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index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90翼展没有必要上1047桨,用当然能用,反扭太大

index是一个飞机的名字~~~~
这个级别的3D机都用1047,反扭太大?不知道是你的飞行感受还是道听途说~~~
3D机相对来说一般KV要低一些,飞3D一般桨直径大一些,螺距小一些。做失速动作时会有更多的桨气流,同时需要爆发力,换个高KV的电机,需要大动力时上不来,飞行效果很差的,明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个90翼展index kt机,xxd2212 1000kv 1047桨,

手上有2s1300ma  3s1500ma

用哪个好?

既然是3D机,楼主的配置都不好,XXD2212用3s电配1047是非常合适的,但是你的电池重了,应该用1000ma的电池比较合适~~~电调用18A好盈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2s1300ma18a好赢

误导。

楼主:
谢谢几位大虾指导,

网友:
我正在配90翼展,1060的桨,2212,kv1000,电池3s,900mah 看来桨的螺距大了点.

网友D:
用1300的合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1300的合适点
我的1300ma 2s重70g 1500ma 3s重13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