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做个翼龙玩玩

楼主(2010-09-06):
如题,请高手指出问题

网友:
没机翼是个大问题

网友:
是买来自己装吧?电池、电调要散热

网友A:
标题党,这是你自己做的吗?:funk:

网友:
貌似好像尾翼有个舵机的的摇臂安装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党,这是你自己做的吗?:funk:

你这人到处说人家标题党 ,不会动手就闭嘴,到处招人烦
楼上指点下电池怎么散热,具体哪个臂没有安装到位?

网友:
我把电调装在机身外,连续飞8个电池没有问题。

网友:
  明明是买的个翼龙成品。。。

网友:
1、舵机座装法不够合理(严格来说是厂家设计不够合理),这样装的话,电池会放在舵机座上的,不便于固定电池,把舵机座往后移(多少自己看着办,看你主要用多大尺寸的电池)
2、机头开些孔给电池散热,电机KV值不低,平飞没什么,要速度快点的话电池会比较热
3、尾部的拉杆做个“Z”字型,你这样拉阻力太大

PS:我有台一样的翼龙,刚开始的时候装法和你的一样,以上是我后来改的,要是不明白我再拍图吧

楼主:
多谢楼上。
我那个KV1000的,也算不上大吧反正。
电调散热怎么处理的?我是塞在机翼下面的空间里没做任何散热还。

网友:
你的电机怎么用怎么低KV的,1000KV配1047左右的浆比较合适,放在翼龙上可能要剪浆了。电调你别放在机身里面就OK了,放在外面风会吹凉的,不需要另外做散热

楼主:
好,明天去飞一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