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加密狗

楼主(2010-09-06):
请问加密狗是什么?最好详细一点

网友:
就是玩模擬的USB,裡面有晶片,加密的程式,燒在裡面~

网友:
一个USB的设备,用于破解软件!

网友:
请问:如何使用飞鹰二代USB玩凤凰2.5?

楼主:
那怎么匹配合适的加密狗
我有个xtr

网友:
TB上买吧。有好多的模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匹配合适的加密狗
我有个xtr

买个XTR的狗或者几和一的连上你的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XTR的狗或者几和一的连上你的控就可以了。
请问控的接口会不会不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控的接口会不会不匹配?

有专门的转换线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