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的接收机天线,用什么质材的软导线?有讲究吗?

楼主(2010-09-06):
本人前段时间买了ESKY的2.4G高频头和接收机套件,用于改装T6A。改装倒是算成功了,可还没用几次,那个约3CM长的接收机天线就断了,仔细观察天线的质材:粗细倒是跟72M的T6A的原配接收机天线差不多,可质材大不一样!72M的天线几乎就是普通的多芯软导线;而2.4G的接收机天线,很象做某种音响里用到的什么线,特别脆!不知道要是也量取3CM长的普通多芯导线做它的天线,距离会不会受影响?

网友:
兄弟,我的2.4G的天线也是刚出了问题,今晚才搞定

你的也出问题啦,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0278
2.4G的天线,我也没有研究过,我的是发射天线有问题,我用带屏蔽的线换了下,刚弄好,线非常的细,结构就是像闭路线差不多吧,接收的天线,我刚看了下,应该是普通的线。我明天再看看

网友:
呵呵,50欧的同轴电缆芯线,型号50-0.8,也可以用相同粗细的音响用特氟龙线代用

网友:
楼下的兄弟专业呀

又学习了

网友:
那个线貌似是特氟龙的镀银线~~~~~我的那天线都转了N圈了,还没断~~~~

楼主:
ESKY的天线,如果把它焊接成长天线,很不经转太容易断了。

网友:
可用3CM长的硅胶线代用~~~~~~~~~

网友:
三楼说的正确。

网友:
我刚把快要断的这个接收换了天线,用的美国军用设备上的高频编织排线中的一根~~材质是铁氟龙双层绝缘镀银线,今天测试效果还不错

网友:
MS是0.8的同轴电缆?

网友:
LZ说的这种接收不带同轴线,只有天线那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前段时间买了ESKY的2.4G高频头和接收机套件,用于改装T6A。改装倒是算成功了,可还没用几次,那个约3CM长的接收机天线就断了,仔细观察天线的质材:粗细倒是跟72M的T6A的原配接收机天线差不多,可质材大不一样! ...

3CM长的普通电线接收机天线应该是最低成本的便宜做法,好的天线至少用同轴电缆并带个铜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