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问题!120元的2.4图传,忘高手指点!

楼主(2010-09-06):
我把原装天线拆了。发射端焊了个2DB的小天线。接收端用的是14DB的平板。满心欢喜的去试飞结果飞了也就不到200米就花屏了。真郁闷。还有就是大油门爬升的时候全都是雪花。小油门好点完全关闭油门的时候效果最好。有哪位大侠知道问题出在哪?指点一下!多谢啦!

网友:
图传发射天线角度不对
天线头垂直对地面才好

网友:
一看就是45元的平板 首先先是平板的定向性很强飞机飞远效果会很好 其次是这个图传需要单独供电 楼主可以试试我以前也是这样的

网友:
还有就是平板天线的线最好能改短 买回来的时候很长

楼主:
我的发射板是和摄像头公用一块电池。你的意思是和摄像头分开供电是吧。

你是说平板上自带的那段白色的线剪短点么?

网友A:
我觉得是发射端离马达太近,你试着把天线和图传装到机身中部看看

网友:
在电源端加个1000uf的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发射端离马达太近,你试着把天线和图传装到机身中部看看

我第一个建议也是这位兄弟一样,还有两位兄弟也说的不错,电池要和动力电分开,天线要垂直与地面

楼主:
我的发射板是和摄像头公用一块电池。不是和动力电公用。。。。

网友B:
你的开关设置不对 ,接收和发射要求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开关设置不对 ,接收和发射要求一致!!!!

大概频率都没有对好~~~

网友:
哥们你的图传哪买的  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095851250  这个就是,卖家说的事1W的功率,我也买了一个还没到呢,还不知道性能咋样呢!

网友C:
呵呵,可能给你发的,是,90元的,0。5W的吧,,

从距离上看,有可能是,

你最好先拉拉地面,,记得用原来的铜线。。

如果,200米左右,就肯定可以是,0。5W的了,

如果是,1W的,大概图像能传,350-400米,记得是用原来的铜线。
如果换,平板接收,加,发射配上5DB的天线,记得直接用天线SAM坐子,少用线。

有可能达到,800米。。

那个0。5W的,加装天线之后,发射接收都是5DB天线两根,能达到,600米左右。

楼主:
我已经把铜线给去掉了。呜呜呜。

网友:
回复 楼主:

今天刚刚到了,通电试了一下隔个房间还很清晰。

网友:
我的也是,把接收换上5DB的天线了,嘿嘿!

网友:
实际发射功率ic参数是250mw 改造天线好的话 飞1km问题不大的。
你那天线馈线焊接的太那个个,焊点要圆滑无毛刺,馈线宜短不宜长。
平板接受别用14db的 波瓣角度小 飞机稍微飞偏点,信号就大打折扣的。
10db的不错 尽量对准飞机
地面拉锯600米 信号不错的
目视距离内飞行还行的,飞远的话就别用这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可能给你发的,是,90元的,0。5W的吧,,

从距离上看,有可能是,

你最好先拉拉地面,,记得用原来的铜线。。

如果,200米左右,就肯定可以是,0。5W的了,

如果是,1W的,大概图像能传,350-400 ...

测电流,180mA是1W,90mA的0.5W。

网友:
指甲里面全部都是泥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电流,180mA是1W,90mA的0.5W。

这个,绝对就是,0。5W的了,,呵呵,,,

为了这个问题我前面还发了一个贴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5424&extra=page%3D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