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入CB100貌似不是新机,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10-09-07):
淘宝购入CB100一架,由于是小白看外观很好,通电测试各功能正常,在地上飞了几下,试了试遥控器的各个功能,最高离地20CM,没有炸机,想想真的飞起来还要先练几天模拟器,所以就确认付款了,但通过几小时的仔细研究发现该机存在很多问题,我拍了些图片,特来请大家帮我看看,这架飞机到底是不是新的。

接收器,尾电机调速板和论坛里的很多图片安装方式不同,也不同与淘宝的图片

接收器,尾电机调速板和论坛里的很多图片安装方式不同,也不同与淘宝的图片

舵机摆杆明显的断了一截

舵机摆杆明显的断了一截

十字盘明显的不平衡

十字盘明显的不平衡

网上收集的CB100图片,网上CB100的安装基本都是这样的,貌似出厂配置

网上收集的CB100图片,网上CB100的安装基本都是这样的,貌似出厂配置

网友:
貌似有问题哦   LZ在仔细看看细节出又没有磨损

楼主:
最新研究发现,可能由于电机的安装方式导致电机上头的电线顶住了机壳,导致机壳变形,再造成摇杆和壳发生摩擦,这可能就是摇杆缺损的原因,不知是安装不当还是cb100的通病。

网友:
如果来的时候电调就用那个塑料扣绑着的,一定不是新机。
还有个办法,拆开主轴看下,新机应该没什么磨损的。

网友:
十字盘,你要把大桨取开,然后通电才知道是否是平的,

网友:
肯定不是新机,绝对是返修货!

淘宝上买东西确实是不太可靠!

网友A:
CB100出厂的时候,舵机臂就是被厂家剪短一截的。
楼主最后的图片,接收机竖放的这款是旧款的CB100,新款的接收机都是如楼主的JJ那样平放。新款CB100的尾无刷电机固定座也和旧款的不同。
我去年底买的4G6接收机也是出厂的时候,也是先用双面胶粘着,然后用塑料扎带捆着固定的方式。新款CB100是否这样就不知道了。

网友:
模拟器先练好吧

楼主:
经过一上午对十字盘的调试基本可以悬停和对尾了,但感觉这个机怎么调整,起飞可以基本垂直,但飞起来后,总向一边跑,如果调整到起飞后向右方向跑就向右的方向贼,向左方向就会很笨,遥控推杆推到底了还是反映很小,貌似舵机的活动幅度不够大,反过来还没实验(出厂时无法垂直起飞向左跑),飞掉两块电池,最高高度大概一米五,没有炸机,下午继续调机,飞机太小,零件太精细,看上去都好脆弱,真怕调试多了把零件弄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B100出厂的时候,舵机臂就是被厂家剪短一截的。
楼主最后的图片,接收机竖放的这款是旧款的CB100,新款的接收机都是如楼主的JJ那样平放。新款CB100的尾无刷电机固定座也和旧款的不同。
我去年底买的4G6接收机也是 ...
这个说法好像比较靠谱,但愿是这样吧。

网友:
我的也跟LZ的一样~~呵呵,已经向华的客服咨询过了,平放的是最新版本的~

网友(2010-12-05):
      好像尾巴也不一样了~~~~

网友B:
舵机摆杆明显的断了一截

这个问题严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舵机摆杆明显的断了一截

这个问题严重!!!!

舵机摆杆断一截是正常的,我的CB100从官网商城买来就是这样的。因为要装头罩,如果长一截头罩是装不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舵机摆杆断一截是正常的,我的CB100从官网商城买来就是这样的。因为要装头罩,如果长一截头罩是装不下的。

新机是这样的,我买来时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