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爽炸!!

楼主(2010-09-07):
今天的炸机不同以往,到现在已经过去4,5个小时,但最后炸机前的混乱飞行状态一直在脑海中回放,太另我费解了!!对头变换为对尾飞行感觉掌握可以了,但飞机竟然在空中自旋一头扎到了地上。这次没有厚草地保护了,刚刚修好,损失了一个横轴,一个主轴,一个大齿轮,一个角架,还有貌似锁尾舵机也挂掉了,这么严重的炸机令我惊奇的是只损失了一只木浆(注意不是一对),另1只木浆竟然完好无损!!! 有时间让上将帮我检查一下锁尾舵机。

网友A:
损失这么点点很多吗,我一般炸都会有金属件坏的

网友:
炸的不算厉害

网友:
好好的突然自旋,肯定是飞机哪里有问题了吧!

网友:
不知道LZ的水平如何,用的是啥JJ;

反正我也遇到过几次,录像后仔细观看,和老鸟切磋后有一些心得与之分享;

主要问题还是操控水平上;与模拟器上练有较大关系;

模拟器上练,无论油门如何上下急降、急推都不会影响JJ的左右方向,但实际情况不是如此的,无论多好的JJ,油门急推对方向都有影响,机头会向左(对尾时),JJ越差,影响越大。

在翻跟头、急速改变高度、姿态等情况下有可能发生,所以还要多多实战练习。

网友:
炸的还算经济。

网友B:
恩,经济适用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损失这么点点很多吗,我一般炸都会有金属件坏的

lz也有金属件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经济适用炸

这回复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济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