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重心问题

楼主(2010-09-07):
我的微风调重心的时候电池已经在最前面了可还是后面重,怎么办呀?难道还在前面加重吗,电池已经很重了,希望高手出现。

楼主:
看来只有在前面加重了

网友:
自己做的吗?还可以把机翼往后挪一下 改改 重心不对等待的就是炸了 所以先弄好再上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自己做的,谢谢

网友:
在前面加重

网友B:
还要注意的就是推力线,一定要和机翼在一条水平线上,不然重心调好后的结果就是头重尾轻,我就这样给秒炸了三次,原因就是私自把电机座往上调,为了用更大的浆,结果就是。。。。秒炸,炸了三架我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拉力线吧,明白,谢谢

楼主:
拉力线怎样看出来和机翼在一 条水平线上,新手不知道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要注意的就是推力线,一定要和机翼在一条水平线上,不然重心调好后的结果就是头重尾轻,我就这样给秒炸了三次,原因就是私自把电机座往上调,为了用更大的浆,结果就是。。。。秒炸,炸了三架我才明白

见过滑翔机吗 还有一些机型 电机高出机翼很多呢....
应该说是在同一直线上 不能说是同意水平线吧 别误导新人 还有那条直线应该是尽量和机翼中线垂直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做好了希望能飞,那怕是飞起来了炸机也愿意。

网友(2012-08-10):
我的作好了,首飞也成功了,就是上去以后加油门电显就BB的响,他们说是浆太大了,我用的2212 KV1000 浆是1047的 还有就是飞机上去以后往走面偏航,那里地问题

网友C(2019-07-21):
拉力线尽量和机翼同一水平线,那是不要下拉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