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玩26CC汽油船模友们

楼主(2010-09-07):
我手上的汽油船排气管可以调整长度的,排气管的谐振点位置怎样才合适。在岸上磨车时怎样调整才合适,

网友:
我们都是在船上慢跑磨合的,一定要带负载磨合的,甲醇机是这样,汽油机也应如此。
因为是装在船上,所以排气管是正常安装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