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弱弱的问,关于遥控器的

楼主(2010-09-07):
什么叫混控?
遥控器
只有两个遥高,按理说只能控制四个
舵机
,也就是4个自由度。为什么现在的遥控动不动就是8通,9通,12通?那这些舵机中除了四个外,其他的是怎么控制的?是不是和那四个联动的?这就叫混控吗?小弟纯菜鸟,超过四通的遥控没玩过,不要笑我啊。

楼主:
字错了,是遥杆,不是遥高

网友A:
那么你在网上多搜一下高档的遥控器就知道了象jr11 的,控上多了很多开关,旋钮。有些是其他的通道开关,有些是机动开关。混控指的是多个舵机在一定程度上,用一个通道的控制或多个通道控制一个舵机,这些都是高端控的升级功能。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B:
一个通道控制2个以上的舵机
你自己都理解了其实~就是通过遥控器的电脑来混合控制~

网友C:
典型的, 油门和螺距都由一个操纵杆控制. 总之就是一个动连带着多个跟着动.

楼主:
那么我认为从发射机看来,被混控的几个“通道”只能叫一个通道,所以说虽然现在接收机有好多舵机插口,但如果不算开关通道的话,模拟通道也只有四个,我这么说对吗?

网友D:
被混控的几个“通道”就是几个通道,怎么会是一个通道呢!就像军人指挥打仗一样,你喊冲峰,难道只有一个人冲出去??
只是混控是一个遥杆动作,控制多个通道同时动作,这些动作有一样的,也有这一样的,这个就叫混合控制!
装飞机时,你那个接收机上除了电源,你插了几个插头,就是用了几个通道!这只是基本飞行所必须的!
如果要控制比如说空投,收放起降轮,那么就要额外的开关通道来完成了!比如直升机,这样加上去的话,就就有8个通道了!

网友E:
呵呵!楼上真热心

网友F:
遥控一个动作,控制飞机上几个通道就是混控,可以这样理解吗?
例如,油门摇杆向上推加大油门。结果飞机上主旋翼转速加快并且螺距也增加,这样就是混控了吗?

楼主:
学习了,多谢热心人啊。

网友G:
笔记:“今天学习了混控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