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求教,正螺距过小5度,中油门杆螺距0,最低油门螺距 ...
螺距求教,正螺距过小5度,中油门杆螺距0,最低油门螺距-9

楼主(2010-09-07):
新手求教螺距问题。我飞机3D模式油门杆到顶螺距为+5度左右,油门杆中位,螺距0,油门杆最低,螺距-9。看着除了正螺距都正常,求教如何调校?

网友A:
调连杆总行程

网友B:
把拉杆长短按比列调好如果还不行就调控上面的十字盘参数把螺距调大。然后在调中心点0度。要调到最高到最地的螺据总行程有18度,上下才会有9度

楼主:
我就奇怪了,为啥中油门杆还正好0度,低油门杆正好-9度,可就高油门杆+5度

网友C:
螺距曲线怎么设的?
油门摇杆在中点若是螺距曲线没设置在0就是这种情况

楼主:
固郎的k-7s,螺距 0 25 50 75 100。

网友C:
基本上问题在舵机中立点位置时舵臂不水平

网友D:
只要A/B/C拉杆按标准长度调好,那就89不离1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