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帮我解答一下自制热切割器问题

楼主(2010-09-07):
看了不少关于自制热切割的贴子,但还是不懂:
1、我有一个可调的变压器,一头直接插交流电源,另一头是一根线,线终点是一个圆型小头(带个小眼),问一下是否要把它剪掉,分开成两条线,然后分别接到吉它弦上?
2、把变压器插头插到交流电源上,另一头是不是就不是220V了,我怕怕啊?能不能有生命危险?吉它弦上安全吗?

网友A:
那个圆形小头 里面是正极外面是负极 用在电热上面 不用分正负 接出来就行(当然也有专门的插座的 下面帖子里面有图)
电热切割交流和直流都可以 电压也不限 电流在2A左右为好 吉他1弦电阻在13欧姆左右
变压器变压出来的是低压 你怕啥 呵呵
具体可以看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9781
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感谢啊,明白了,我从小就胆小啊,命高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