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25最大螺距问题

楼主(2010-09-07):
新装425塑胶版,配了天蝎星3026 1600KV,好盈80铂金版,手上原有的GP750 9254,亚拓620*3.,飞机昨天调好并试飞成功,很好飞。
但在装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3个摇臂水平的情况下,螺距调为0度,当最大负螺距调整超过10度时,打升降副翼十字盘会和机身和主轴固定环发生干涉情况,大家的425是怎么调的,最大螺距能到多少?

网友A:
最大12。5 没有什么市啊

网友B:
估计 是您的十字盘水平位置 整体都偏低造成的 或者是您的循环螺距 太大造成
1.检查您的循环螺距是多少 我的425一般给到升降 和副翼都是7度 翻转就很快了
2.我在调节十字盘水平位置的时候 是以升降舵为基准 首先把升降舵 舵机连杆装都一样长短.然后 用一个长一点的直杆(一般用1.5的螺丝刀头 把刀柄去掉) 卡在侧板升降摇臂的2个球头上 然后通过舵机中立点微调 使直杆和主轴完全平行 再把十字盘的另外2点找成和升降点一样高 这样基本就找到了十字盘在主轴的中心位置 在这个位置上在把螺距调成0度 总螺距调成+ - 12度 循环再调好 您看看 还有和机身干涉的问题没有
其实gaui的 固定拉杆 是很方便的 只要大家知道了方法 调十字盘 和螺距非常简单的

网友C:
顶顶顶
张老师 就是这么教我们的 我们都是这么调的

楼主:
回复 藤椅 xiaozhi780914 的帖子
谢谢。我记得当时升降应该是调平了。晚上回再重调一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