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开翻了 .....没炸 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0-09-07):
请教为什么我翻过来后锁不住尾。。。。而且还跑偏。。。

网友:
1:手法问题。
2:油门,螺距曲线配合问题
3:锁尾中立点,或者尾舵机问题。

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
动力垃圾也有可能

网友:
应该就是手法问题,我也是刚开始翻的,600NSP翻过来总向左跑,只能修正一点再翻另半圈,后来换无副翼的飞机翻感觉就很稳健了,无副翼系统能自动修正。感觉由于紧张变换螺距的时候干扰了副翼。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头回听说锁不住尾是手法问题

lz说的问题是甩尾吧 甩尾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动力不足 电池放电 机械是否顺滑 陀螺和尾舵机的性能都会导致甩尾 我学了一年了还没整明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回听说锁不住尾是手法问题

lz说的问题是甩尾吧 甩尾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动力不足 电池放电 机械是否顺滑 陀螺和尾舵机的性能都会导致甩尾 我学了一年了还没整明白呢

新手翻的确有可能是手法的事,我前、后翻时就常常动到尾舵而偏掉

网友:
 我也这样

网友:
我也一样啊。呵呵

楼主:
看来我是要换动力了 ,陀螺和尾舵机没问题 锁得挺好  就是翻过来后 再翻过去的时候就严重甩尾巴  我打舵好像没那么不准吧  能偏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