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用双动力组,请大家围观帮忙指点

楼主(2010-09-07):
现在做了一条船,配件已经买齐,但是昨天试电机电调的时候郁闷了。

油门设置怎么也弄不好,好盈售后QQ上说的电调上电后要哔哔的响两声,可是我的只是红灯闪4下,根本没反应。

一接上电池,电机就会全速运转,螺旋桨还把电机的导线打坏了。

画了一个简图,大伙帮忙看看,先谢谢大家了。

1、1处的接收机电池和开关是不是可以取消呢?因为好盈的QQ上说,电调可以用动力电池给接收机供电,但是两个并联的11.1V动力电池会不会损坏接收机呢?
2、好盈的QQ说最好每次使用前最好都要重新设置电调,那么在2处,是不是应该各增加一个电源开关呢?
3、如果不用单独供电的接收机电池,是不是应该把FUTABA的那个开关安装在接收机和电调之间?
4、好盈的海王系列电调是不是最好使用编程卡呢?
5、好盈的海王系列电调,如果用一个接收机用Y线控制,如何设置呢?特别是将默认的单向竞赛模式,转化为双向模式。

大伙能不能发一个无刷动力船舱图片什么的,我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
围观  指点谈不上了

网友:
可以取消~~但是25A的电调有点太小了~~~

网友:
你的图上有三组电,只能用一组

网友:
1的接收电可以取消,2的两组电调直接并联用一组电池供电,两只电调到Y线的其中一只中芯电源线最好抽掉。
楼下继续~~~~~~~~~~

楼主:
两组电调分别供电难道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电池并联后给两个电调供电呢?

网友:
其实我倒建议你这样。
把一个电调的的三芯信号线中间的红色线从插头里抽出来,单独包好注意绝缘。
然后用Y线连接。
最好把两个电调的电源端也并联或者做一个一转二的头,让两个电调用一组电源。
然后改用一个大容量电池

者把两个节电池串联,同时改用kv值低一半的电机
尽量不要把电池并联,也不要两个电机分别供电,免得由于两次动力不一致造成偏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