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的遥控 和电机在赛车上怎么用?不可能光前进 不退 ...
直升机的遥控 和电机在赛车上怎么用?不可能光前进 不退吧,怎样让直升机电机也可以倒车

楼主(2010-09-07):
直升机的遥控 和
电机
在赛车上怎么用?不可能光前进 不退吧,怎样让直升机电机也可以倒车

网友A:
直升机电机倒车的瞬间,会失去动力摔机的

网友B:
 不能倒车的原因是电调没倒车功能,因为在直机上没必要!
要电机能遥控反转,换一个双向电调就可以!

网友C:
其实专业赛车就是光前进不退

网友D:
要是不想换电调,那就只能通过机械结构倒车了,象甲醇车一样的倒挡箱

网友E:
很多直机的电调有车的模式。xp的就可以切换到车模下,那样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