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的三相电机快速刹车什么原理

楼主(2010-09-07):
车床三相
电机
的快速刹车是怎么实现的 是不是把电机线圈短接 耗能制动

网友A:
电机反转

楼主:
电机反转 那冲击会不会很大

网友B:
能耗制动。

网友C:
断电---短路--或瞬间反接

网友C:
其它都是美妙的措辞,实质就是这

网友D:
就是反接制动,肯定有冲击,两害取其轻,必要时才这么做。这是过去的标准设计,留了余量的,没有问题,很可靠。

网友E:
车床快速刹车我见过的有三种;一,电机反接法,在急停时可以快速停止主轴,需要较大容量的接触器,反接时间由时间继电器控制,这种方法对电机,接触器与机械部分冲击损坏较大,现在使用较少,在小型设备上用的比较多。
二,用接触器把电机接成发电机形式,把主轴与电机转子的机械储蓄动能转换成电能在制动电阻上消耗能,相对反接法制动时间长点,但制动过程是S型曲线,制动较平稳,这种方式多在大型设备采用,线切割滚丝筒的制动几乎都是这种方式。三,使用机械制动器(抱闸)或电磁制动器,小型精密仪表车床上比较多见。

网友F:
楼上的正确,段时间通直流电,一般是24V,大概只有几秒钟。我见过,刹车的时候,声音从高到低,然后停下来,大概有2秒吧

网友G:
小床有刹车带的,大床都是摩擦片的,反向摩擦片接触,就好停了

网友H:
只见过大机磁液制动..飘

网友I:
转换成发电机就制动了.

网友J:
可以装电磁制动器的。

网友K:
直流电,在电机停止的瞬间对电机三根线的任意两跟加40-48v的直流电,就能快速刹车

网友L:
正确的应该用二极管整流接一电阻给一大电容充电,电容并在电机的一相电线上,用接触器常开和常毕控制,电机工作时给电容充电,断开时电容给电机放电,这个是线切割上刹车的方法,效果很好,不过大电容比较贵了

网友M:
上变频器,加直流刹车,效果不错。。。。。。。。。。。。。。

网友:
我见的 是380加二极管整流 加到线圈 直流电原理 由时间继电器控制

网友:
桥式整流加时间继电器,就是你要的效果,OK .

网友:
引用 网友L:
正确的应该用二极管整流接一电阻给一大电容充电,电容并在电机的一相电线上,用接触器常开和常毕控制,电机工作时给电容充电,断开时电容给电机放电,这个是线切割上刹车的方法,效果很好,不过大电容比较贵了

能画个简图说说么?

网友:
还有电容制动。。。

网友:
直流制动是正确的,你可以查一些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