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新手改的丑飞机

楼主(2010-09-07):
处女飞3秒。第一次改飞机,飞机在地上跑的时候一拉油门就低头。重心估计太靠前了,总重450G。
KT板做的机翼。此机还未上过天。

原件

原件

网友:
不是我打击你啊LZ ,这个鸡鸡是又丑又飞不了的哦  主要是电机装的不对。建议改前拉的。不过壹炸鸡就 杯具啊

网友:
飞不了的电机要前拉的

网友A:
前拉还是后推是一回事,关键是LZ飞机的拉力线和阻力线差太远了,这样肯定会低头的。

网友:
楼主太强了 ,要是能飞的话飞的好的话一定要上视频。

网友:
哈哈,这样的飞机,我顶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拉还是后推是一回事,关键是LZ飞机的拉力线和阻力线差太远了,这样肯定会低头的。

啥是拉力线和阻力线?我什么也不懂

网友:
呵呵  顶你的飞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是拉力线和阻力线?我什么也不懂

就是飞机产生的动力和阻力不在同一条线上,那么就会形成力矩,使飞机低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飞机产生的动力和阻力不在同一条线上,那么就会形成力矩,使飞机低头。

但是我的马达已经向下倾斜了20度左右了,难道还要顷斜?

网友B:
倾斜方向反了
如果前拉 站在机头前面看 电机向下向右骗
如果后推 站在机头前面看 电机向上向左偏

网友:
拉力线好像有问题,建议加轮改成地面起飞,不容易炸鸡炸的厉害,呵呵

网友:
另外。。也太重了 本来挺苗条的飞机你怎么弄到400++克的啊
一级士官。。。刚转固定翼的?
问几个问题:
1.原机型为电滑,看你现在的主翼短了好多,是自己做的么?
2.主翼有翼型么?没有的话,以现在的重量,估计很难飞起来

几个修正建议:
1.改成动力滑翔机,机头改折叠桨,主翼加长,翼尖可加小上反角
2.机舱加高,改成上单翼飘飘或乌鸦,电机后置后推,另外方向舵那个舵机估计得换个地方,往后挪

PS:不管怎样,这么苗条的飞机不应该这么重,300以下比较正常,减肥吧

网友:
桨都反了,找个人带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倾斜方向反了
如果前拉 站在机头前面看 电机向下向右骗
如果后推 站在机头前面看 电机向上向左偏

他这个既不是前拉也不是后推,看位置应该叫前推,所以倾斜方向应该是对的。问题是他的螺旋桨装的太上了,与机翼的位置距离太远。

网友:
原机看着不错啊,如果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少量改动应该还是不错的,楼主的改动太彻底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教导,我这是第一次玩遥控模型,小时候只玩过四驱车或者变形金刚,所以平生第一次的改飞机也不好,不过大家的教导我记下了,我会改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既不是前拉也不是后推,看位置应该叫前推,所以倾斜方向应该是对的。问题是他的螺旋桨装的太上了,与机翼的位置距离太远。

我这个风是往后吹的

网友:
就是因为你的风是向后吹的,而且电机在飞机前面,所以CIXIP才说是前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