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4模拟器接加密狗无反应(已解决)

楼主(2010-09-07):
最近装了G4,刚开始玩一切正常。谁知昨天模拟练习时,不小心USB线从电脑上扯掉了,在运行中的模拟器也自动退出到桌面。把USB线重新接好后,遥控器就没反应了,做测试是出现如下错误,望坛子的大侠指点,是哪里出的问题,鄙人感激不尽!!!

网友:
LZ可先插好USB,接著试:
(1)  关机重开。
(2)  如仍不行,解除安装(Uninstall),关机重开,重新安装软件。:loveliness:

楼主:
还是不行啊 郁闷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USB线中的两根断了一根 ,接好后运行良好。不管怎样,谢谢LS大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