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电机声音判断故障

楼主(2010-09-07):
今天飞机做好上装备时,郁闷死了
装备分开测试都能正常工作,但是装到一起总是有问题,各种声音都有,
希望有高手进来传授一下,什么声音对应什么故障

网友A:
电机的声音?是听桨的声音吧?还是你说的一开始自检时电机的滴滴声音?

网友B:
 你以为是bios自检吗

网友C:
好电机飞起来声音很小的,磨轴了或轴承有问题就有怪音,

楼主:
是开始自检时电机的滴滴声音,最后查出是电调的问题,而且外表一切良好,总是接触不良,有好几个了,有谁知道原因吗

楼主:
我学长说是程序坏了,我想问下还能搞定吗,

楼主:
我看那好盈有那编程卡,有谁告诉我那怎么用呢

网友D:
如果是连续的滴滴声表示油门没有到最低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