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神50 3D还是雷虎50 Titan se,用的的朋友说下啊?

楼主(2010-09-07):
50油机里风神、亚托、雷虎哪个好些,亚托、雷虎贵不少!风神有优势!用过的朋友说说看!

网友:
风神肯定是没问题的~便宜 质量精度也不错。

但都是单纯空机来讲,自己配其他设备咯~~~而且风神比亚拓600轻~能做出接近700的动作~~还是不错的。。

网友:
建议上亚拓600!玩家多,市场保有量大,机型比较成熟,价格算算也不贵!

网友:
买风神50空机,自己配电子设备,东西不比YT600差

楼主:
风神50

以前看好雷虎50 Titan se,现在有点喜欢风神50了

网友:
還是平均買  賣不好的機廠商  以後不出機  賣了太好的機廠商  以後價格提高不少  均衡一下囉

网友:
炸了都一样了

网友:
风神50   精度一般配件价格一般 飞行性能跟YT差不多,关键看电子设备大桨配备,

YT600 700无副翼版本比较有性价比,本身又是全金属双侧板结构,无论以后维修成本还是看起来又没有档次问题都不错,但是对舵机要求很高,配件很多,而且又有副厂件,质量还不差,尾桨夹虚位较大,虽然对飞行没什么太大影响,可我看着就是很不爽啊

雷虎TITAN50SE,精度没的说,做了这么多年了跟化石一样的产品不可能有什么大问题,配件价格中,有很多塑料件,国内玩家貌似大部分很讨厌塑料件,塑料侧板肯定比碳纤侧板耐炸(个人见解,请勿人参公鸡)但是塑料件较多,肯定没有全金属的有面子,尾巴一点虚位都没有,更夸张的是螃蟹爪推杆都没有用轴承还那么顺滑

怎么选择都是看LZ自己的了,关键还是看价格,侧板什么的碳纤也好还是塑料也好,自己喜欢就行,

网友:
人参公鸡   听上去 挺滋补的

网友:
碳纤无非是轻.轻轻炸就断裂.要是耐炸还是要塑料板

网友:
风神空机不错!!!

网友:
我选择600顶级版套装,风神雷虎自己配好点子件肯定比600的套装贵,当然什么都挑最烂的配就另当别论了。

TITAN的塑料侧板耐摔,那你肯定没有摔过雷虎,我摔坏的雷虎50的侧板有5-6副,基本摔下来就是头罩支柱、发动机前面这个地方特别容易坏。相对来说觉得600的侧板比雷虎耐摔的多

网友:
这三种飞机我有两种:亚拓600和雷虎50,就性能来说,雷虎亚拓各有特点,都很不错。炸机成本,都差不多了。

网友:
我只有一架50SE,倒飞时从1米高度摔下来,损失大桨、横轴、尾管等。塑料的机身倒未破身,感觉强度还行。我认为仅从耐炸性来考虑的话,不管是塑料还是碳纤,其结果都差不多。碳纤胜在轻量,但每次轻/重炸必须得检查侧板间的移位和重锁各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