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凤凰 2.5 打不开,错误代码 dsdx9_41.ddl

楼主(2010-09-08):
请高手请指点怎么解决?
台机这个情况没有,手提机出现这个情况。
谢谢!

网友A:
去看安装说明,里面写的很清楚

网友B:
装最新的微软的directx

网友C:
我的也是呢,可能跟你机器装的系统有关系,我本本原来的是正版WIN7的系统,结果怎么装都出现这个问题,于是乎就重装了个XP2的盗版系统,于是所有问题都没有了。。。。。。。。
纠结中。。。。。。。。。

楼主:
原帖由
Jonny.BF
于 2010-9-8 00:53 发表
装最新的微软的directx
升级解决!

楼主:
解决后 弄了个
http://www.rcres.com/space.php?uid=1&do=thread&id=1
2.5 u 的 补丁 , 升级后 用这个文件 覆盖 原来的 文件就 OK

网友D:
原帖由
Jonny.BF
于 2010-9-8 00:53 发表
装最新的微软的directx
是的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