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N油箱问题!

楼主(2010-09-08):
请问大家,700的油箱安装出油管的孔有两个,说明书上写安装中间的那个。
为了方便日常检查,更换内油管
可不可以像600那样装在左边的那个孔呢?
谢谢!

网友A:
正常是安装中间的孔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吸到油
旁边的也可以确 但油箱内的油不足时(3D动作)由于油管长度不够长吸不到油

网友B(2010-11-05):
完全可以

网友C:
两个洞 想用哪个用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