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下想飞LAMA 什么样的好?

楼主(2010-09-08):
新人 喜欢上LAMA 不喜欢单桨的 市面林林总总很乱 不知道入那个品牌什么样的好 大LAMA 是否很稳定可以室外飞? 请知道的高手给指点下!

网友:
现在lama基本上就是esky和华科尔的居多,相同级别的飞机,lama比单桨的稳。
至于能否稳定的室外飞,那要看风大不大和飞行技术了。

网友:
lama基本不抗风

网友:
技术再好 也不抗风。

楼主:
能给 推荐几款吗? 收那款好啊?

网友:
华科尔lama3 嘛 6通道的双桨直升机,如果中双桨机是电直中的教练机,那么他就是教练机中的战斗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那么多钱啊 过千了! 在600左右的还能接受!

网友:
还是LAMA飞得省心,不过要抗3级风才能在室外爽飞

网友:
200多300的样子买个玩具4通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的可以买个ESKY的LAMA ,,大拉玛在风不大的情况下,可以室外飞行,也稳定

网友C:
大拉玛不改装只能在无风环境下飞,一点微风也可把它吹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拉玛不改装只能在无风环境下飞,一点微风也可把它吹跑

改了照样不抗风,这是由lama 这种双桨机型决定的!没办法啊,450都不抗风,还是别改了,省2个钱儿。。。干点别的。

网友:
华科尔lama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可以买个ESKY的LAMA ,,大拉玛在风不大的情况下,可以室外飞行,也稳定

同意!esky的大lama是好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