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笔记本散热器(DIY) 对电路 供电不是很懂 求助论坛老鸟帮忙出主意

楼主(2010-09-08):
小弟有个笔记本——广达代工的 CPU  T9400 2.53的主频 6MB的缓存  内存4G 的 玩游戏 做CAD什么的很舒服哈  可是上海天气炎热 玩会游戏本本发热很高    之前想过办法 去掉了 笔记本的低下的部分盖子 又买了个散热架……风神玄风
    可没想 用了之后感觉没多大效果 20厘米的大风扇 用手感觉 基本没多大风 还花了我50大洋……自己喜欢DIY    看见论坛的模友们都在DIY   就想的怎么改造一下散热垫……小弟虚心求教 望老鸟们给予帮助  谢谢啦

这是散热垫的图片和参数:
产品尺寸 350x270x40mm
风扇尺寸 ∮200x20mm
产品净重 956g
质   保期 1Year
额定电压 5VDC
风扇转速 700±100RPM
最大风量 73.417CFM
噪      音 25.3dB(A)
轴承型式 Sleeve Bearing

由于把手放到散热垫正面 基本感觉不到风……
所以自己的改造想法有3个:  1. 还用原装的5v风扇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让转速在增加!
                                            2. 自己在增加2个小风扇 但苦于5V风扇效率很低……
                                            3另配12V电源 更换新的大功率风扇…
另外 大家从产品设计来看 有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感觉他的风扇虽大 效率很低……我是个完美主义者 总想弄得完美点
PS:自己常常清理风道 所以笔记本自身风道散热没太大问题  可其他芯片组发热依然比较大 尤其是无线网卡……
   恳求大家出谋献策 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自己在淘宝上 找了几个风扇感觉不错大家参考一下!说明一下 绝对不是打广告 只是觉得他家的风扇 都还不错 :http://shop35708197.taobao.com/search-cat-35708197-42478219-vbvWscH3yaLIyLfnycg=.htm?checkedRange=true

谢谢大家帮忙出谋划策!

楼主:
自己在顶一下  喜欢DIY 喜欢折腾哈    还是那句话 生命在于折腾 嘻嘻

网友:
这种东西本来就是骗人的啊

楼主:
没办法 卖那么贵 作用一点都不大……

网友:
我有一个本,出风口都烫手,不过运行没问题,长时间也没事,估计设计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原设计应该足够应付,没必要在散热上花冤枉钱

网友:
原风扇本身的设计就不合理 大尺寸带来大扭矩的问题,结果驱动部分用的还是普通12公分以下风扇所用的,再怎么加大电压恐怕也无法高速运转(除非不怕烧)
建议买两个12公分静音扇,根据风扇功率单配电源

网友A:
把原风扇拆了换四把小尺寸的上去。噪音会大点。但效果明显很多

网友:
还是放冰箱里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原风扇拆了换四把小尺寸的上去。噪音会大点。但效果明显很多

网友:
LZ本来就不要买这大风扇的散热垫就好了,这中风扇只好靠USB供电,但是这类风扇其实都是12V电压的,USB接口就5V左右,电压低转速上不去很正常的

网友:
20Cm直径每分钟700转不可能感觉不到风,

你把手放到散热垫背面的出风口感觉一下试试?我觉得这个垫子正面是往里吸气的所以你感觉不到有风。如果你希望正面往外吹,只需把风扇翻个装上即可。对于辅助散热,不需要很大的风量和风速。如果你用电脑时迎面一股强风吹着再伴随着噪音,你不难受吗?

楼主:
6楼的 你有病吧!

楼主:
回12楼的朋友  这个散热底座本身设计就是从下方进风 在网面出风 但手在正面 几乎感觉不到风……

网友:
几乎感觉不到风

楼主:
晕 看来没有什么妙招……

网友:
这年头,干啥都不容易。灌水也要专业点吧。除了几个表情,我不再说点啥(全英文也不行)

网友:
按我的估计,没风的原因,一个是本身风扇有温控,没达到需要加大转速的温度,所以低转速造成没啥风量。
2则,入风口大部分给笔记本盖着了,造成入风跟不上出风,这个要改就简单,在侧边开孔,让分从侧边进入,又不至于给笔记本当着了。

网友:
用USB接口取电,加一升压电路,不要超过0.45A,12V,看看这想法行不?

网友:
一般升压电路效率只有70%,也就是 说12V7WUSB最大5V2A,这样你其他USB口就不能带设备了

网友B:
哎 没办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