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每次充电都用un a6 新版的把电流调到8A

楼主(2010-09-08):
现在我每次充电都用un a6 plus,把电流调到8A,然后充2200ma、2800ma的3s电池,电池不热,就是那四根线有点暖。充电有时候最大电流达到8.5A。4C充电了。还好电池没有怀孕。
但是不敢离开现场,等充好了才敢走人。只是感觉un a6 plus最垃圾的还是说明书及不伦不类的几个按键图标。太不专业,说明书连那几个图标的标识说明都没有,好像没有任何关联那样。国外的说明书是有杯数杯,有碟数碟;国内的是精辟无比。国外把客户看成是傻瓜,国内把客户看成是天才。国外的目的在于让商品能顺利买出去同时降低售后服务。
希望国内厂家反省一下了。

网友:
1C充电一小时充满多好,为什么要4C去考验电池呢。

网友:
UNA6我也有。和楼主同感。

网友:
LZ的适配器能受得了啊,绝对虐适配器

网友:
 4C好可怕,有点过了吧,电池长时间会受不了的。

网友:
 有些过了。

网友:
说不定楼主的电池就是5C冲电的

楼主:
杞人忧天,4c怎么会过呢。电池要用质量好的,如果你用山寨电池当然1C都死翘翘了。
开关电源,俺用的是12v 29A的,充电时候连风扇都不动一下。冰冷嘀。

网友:
LZ,可以说下新版A6同时8A充两组3S电时,发热厉害吗?

楼主:
电池一点都不热,就是那四条连接线有点热。我每次都是两块3s同时充的。我这里2800ma、11.1V两块,2200ma、11.1V有五块,已经充了好几次了。全部都用8A充电,刚开始电流会上到8.5A,之后就慢慢下降了,a6plus的风扇吹出来的风就有点热,外壳就不热。基本上每天下午都去飞,所以每天都要充电。几块电池玩完就收摊。

网友:
 用5A充,输入电流大概13A。

电源是冰凉的,但A6就烫的有点过头。

楼主:
嘿嘿。。。我用29A、12V输入冰冷的。a6plus里面有两把大葵扇,所以吹出来的风温度只是有点暖热,完全可以接受。

网友:
谢谢LZ!看来新A6的散热确实有改善!
LZ有条件测试下6S8A充电时的输入电流吗?

网友:
不懂顺便学习

网友:
充电电流过大
对电池不好

楼主:
人家的2200Ma电池用1A充还不是把房子烧了一片。大电流不代表就短命,允许值范围内充一般都不会有问题嘀。关键是充电时候一定要有人在,不要以为小电流充就很安全很长命。

网友:
新版UN-A6PLUS在散热方面确实加强了很多。

网友:
去看看锂电池的特性再回过头来看看你的贴子吧,除非有说明,否则任何高于1C的充电对电池带来的损伤都是不可逆的,你充三十个循环后再来看看结果吧。

楼主:
按你这样说的话,所有的厂家都应该只出1C的充电器了。没有必要生产1C以上的充电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这样说的话,所有的厂家都应该只出1C的充电器了。没有必要生产1C以上的充电器了。

充电器是没法按C生产的啊。C与电池容量相关,我5000mah的电池用1C充电就是5A。但2200的1C就是2.2A。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这样说的话,所有的厂家都应该只出1C的充电器了。没有必要生产1C以上的充电器了。

不同类型电池的充电特性是不同的,普通锂电1C充电,HY的G3电池可以4C充电,A123可以4C充电。
再有不同容量的电池C数就算一样,适用的充电电流也不同,2200电池的1C是2.2A,5000电池的1C是5A,厂家怎么可能针对某一种类型某一种容量的电池来生产充电器呢?

网友:
平衡线过那么大电流~不妥吧~

网友(2010-12-30):
 我想说的是。。。我之前买过一个866ds 说明书英文的。。

但是不看 也会用。。按钮标的很清楚。。

这次买这个a6 是为了保姆。。悲剧的是卖家忘记了 给说明书。。。

我按了半天 ,,不会用。。。。   等说明书中

网友:
HOBBY KING 現在新出的電池已經可以10-15C充電. 當然充電機的火力要很大.
40A充電爽嗎?

网友:
不管什么高级电池,高C充电对电池的伤害肯定大于低C充电,高C充电只是应急使用的选择..........

网友A:
好电池都敢标示充电电流,我的双天电池就标示5C充电,只有用大电流充,才能体现它的优点,不然还不如买个便宜点的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电池都敢标示充电电流,我的双天电池就标示5C充电,只有用大电流充,才能体现它的优点,不然还不如买个便宜点的锂电。
中听

网友:
在电池没有明确说明可以XC充电时,从来不敢超过1C的飘过。不过,不管几C都最好不要离人。

网友:
同样电池 在不同人手里 状况就是不一样,有人飞200起落 有人100起落就撑死了,大电流冲是不错,但是的看场合。。细水长流。

网友B:
 用了一年半的ACE 2200mah一直用5a搞,搞坏拉倒.时代在进步,工艺在发展,没必要死抱着几年前那个1C充电的说法。况且那个说法的严谨性并不得而知。

网友:
对电池不好

网友:
外场飞时,我只带3块电池,飞下来冷却了就4A充电,15分钟就好了。在外场,我几乎一直在飞;一起去的模友有8块电池,飞完了8块,他就看着我飞。你说哪个爽?而且我的双天电池循环了不下200次,也没有见性能下降啊?搞不懂,为什么有的模友冲个电池这么小心翼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了一年半的ACE 2200mah一直用5a搞,搞坏拉倒.时代在进步,工艺在发展,没必要死抱着几年前那个1C充电的说法。况且那个说法的严谨性并不得而知。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