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机机的看法(经验和教训)

楼主(2010-09-08):
我上亚托就是错误。。。
我就是新手,没人带的那种。。。。而且以前没接触过,完全新!!!
本人学习态度还算端正,经常论坛潜水学习到深夜,比如现在呵呵。动手能力自认为将就吧
我的亚拓到手还没上天,就在装机和调机的过程中自己感觉已经炸得不行了~
   第一次,昨天——调机中(电调设置ING插了马达线),装了大桨的,由于不懂,关掉遥控电源,飞机直接满油门上天,打在天花板上,吓死我和老婆了。。。。。。遥控天线完全打断~另损失大浆一副,还好只是木桨,便宜:)原装齿轮一副,主轴是否弯曲不知,准备改天找模型店修或者等配件。
   第二次,今天——吸取经验,取掉大桨,小油门观察主轴是否弯曲,看看没问题稍微就加大了油门,我靠,飞机一动尾桨打到工具箱,原装尾桨变形,尾轴完全弯曲,工具箱很大一个坑--、
装机过程中的种种糗事就不一一提了,比如按照亚拓说明书先装好机后螺丝胶打好然后电机塞不进去,或者电机螺丝拧不紧再次拆机这种 ,还有就是为了布线漂亮又重新拆完这种……
不过这也是玩航模的学习乐趣之一:loveliness:
罢了罢了,还是改天找组织去吧~~~,找个航模店修好机机先
说着说着话题跑偏了,呵呵
在此以我这种纯新手的经验来说,如果没人带的话,最好还是RTF吧(配置看经济情况,我认为可以飞到倒飞悬停就行,新手没必要一来就追求暴不暴什么的),到手后先把飞机研究好了,模拟器练得差不多了再飞~
而且我认为要用一来就买的好的装备直到练出技术还没坏的话,那基本就不大可能吧,除非只练模拟不练机(这算是我最近练模拟的经验吧)
我现在已经想把我的亚拓上可以换的东东全部换成山寨了。哈哈哈哈
话到这里,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仅供新手参考~

楼主:
沙发自己坐
这架450本就是我的第一架练习机
想想是该换原装件还是山寨件就烦
山寨吧,可惜了漂亮的JJ了,而且换来换去也就换成山寨机了
原装件吧,摔了还是比较心痛哦,一伙就是好几十上百的。。。。可以和老婆搓顿火锅了

网友:
楼主说的有理

网友A:
新手要做的第0件事就是把说明书,论坛上还有所有你能得到信息地方的有关遥控器,有关模型本身的安全操作说明读一遍读两遍读n遍。

网友:
唉,既然知道拆大浆,为何不知道拆尾浆呢?

网友:
本人学习态度还算端正,经常论坛潜水学习到深夜,比如现在呵呵。动手能力自认为将就吧

学习态度这么端正 还不知道 ,先关飞机电源再关控电嗄。呵

网友: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加油!!!

网友:
好东西 糟蹋啦,

本人练习模拟器一个月,入手YT450SPORT,潜水和群内问的方式结合,将飞机调试上天,目前飞了20个起落
可以开3D,高空会翻。没出现过问题。

我总结,楼主这么多低级错误,都是没认真潜水导致的,所以建议还是放下飞机 继续潜水吧,不然。。。

网友:
潜水和模拟器要同时进行。
潜水---》你会越来越冲动买450,从你被电直吸引,着魔的那一刻起,到450买回家(不管是山寨还是YT),这段时间越短,你炸机的几率就越大。因为你忽略买450了一个重要条件:你要能驾驭450,能驾驭450的方法只有一个-------》练模拟器。
一开始,我也是整天潜水,发现天天炸,不过那时是4#机,是4通的固定螺距的。因为我每天都只潜水,没练模拟器。或者模拟器练的很少。
在这里,我给刚入魔的兄弟一个建议:
你每天练模拟器的时间必须大于或等于潜水的时间。
例如,你每天潜水1个小时,那么你至少要练1个小时模拟器,你潜水的学习到的内容才有价值。

网友:
哈 楼上说得有理 我就准备入手450
不过前提是 2-3个月里还坚持着模拟器 而且能练到四面悬停+航线

网友:
从没飞过直升机友没人带的朋友玩450,第一要深度潜水,第二要多练模拟器,

网友:
和我一样没人带,第一架450绝对要报废,

网友:
我买了台二手固朗的500,有一个月了,一直没敢动,一直在潜水,偶尔接电原地转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要做的第0件事就是把说明书,论坛上还有所有你能得到信息地方的有关遥控器,有关模型本身的安全操作说明读一遍读两遍读n遍。

首先声明,本人和lz一样是新手,而且严重同意在没有老鸟带的时候上rtf的机机(不过建议是rtf的4通机,因为装机即是玩机的乐趣之一也是为以后修机做铺垫,总要自己会4通机没有450那么复杂,维修时间会短些,上手度也高)。先开控再插机机电源应该是最基本的知识吧?即便上的不是450而是lama v4之类这样操作也会有安全隐患的。取大桨不取尾桨貌似是粗心了(都是要转的东西,尾桨转起来也带风)。这两条并不太能说明新手要上rtf的机机,因为总有修机的时候。觉得是粗心或者看资料没看完全的表现。

绝对没有攻击lz的意思!!!哪里说的不对请大家帮忙指出,最近打算再潜水几个月然后上450,为了防止自己血溅450,严重关注安全知识。
lz加油啊!也给自己加加油~~呵呵

网友:
我也是新手 还在练习悬停

不过感觉楼主的经历无论用山寨450还是品牌450 结果都是一样的~
如果不提高安全意识 养成好的调试和使用习惯
即使换成山寨机一样会出事
不但没有享受过程还给自己带来伤害

建议楼主多看看论坛里别人是怎么安全调机
总结下事故总是出在哪些情况的
这样才能玩得开心 玩得安全

楼主:
确实,在装机和调机方面我太心急了,以前潜水都是看硬件知识。
飞机一到我就开始了我的上述过程,一天装机,一天调试,一边装一边跑来跑去的看电脑,突然关掉遥控电源也是慌了~完全是练模拟器的习惯:)
老婆已经不准我在家里面弄飞机了,哈哈哈
现在只要插电就会再三确认
同志们 小心小心啊。。。

楼主:
另外问一下,飞机失去信号就满油门是偶然还是一定的?
没有保护设定吗?

网友:
同意LZ的部分观点,实飞前的模拟训练是必须的。

但新手上手就选择RFT未必是好事;

通过安装调试对飞好JJ是有绝对帮助的;不懂原理,不知如何修理调试,即使飞得再好,也只能说入魔不够深,乐趣也会少很多哦;

当然“严格按照操作流程,安全第一!”

网友:
我是新手,之前只玩过3、4通,也是在没人带的情况下自己装机调试,但是我将说明书反复消化了几次,然后在网上收集了很多资料。工具的准备也相当充分,所以我在组装调试中没有什么大问题,组装时间也没超过6小时。
我始终认为,要想玩,据必须搞清楚每样东西,所以我不选择RFT,这也是乐趣所在。
关于动手能力,有一定天赋,但这不是绝对的,孰能生巧总所周知。(我由于喜欢玩越野,经常自己捣鼓吉普车,所以相对好点)
总之,我是新手,但我享受新手的乐趣。

网友:
lz是哪儿的,要是是成都的,我们交流下吧

网友:
RFT只是用来试手的,试完后就得扔了。不反对米多的人上RFT~
穷人嘛,想长期爽飞又不浪费钱还是老老实实地按老手的建议去买机吧~

网友:
新手当然上山寨RTF,不要被亚拓的托儿忽悠,再好的机,脱控三秒就会跑出十几米远,再好的机,炸了也是要坏配件的,还有,你说的关控后机机突然起飞的事情,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控,我从来都是先插机机 电源再开控,从来也没发生过事情啊,你是2.4G的控么,控在开的时候如果突然关,机机会保持最后的油门状态,建议楼主再仔细研究一下,是不是设置有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
我无话可说

网友:
新注册的号,处女贴决定贡献到这里。同情楼主啊

网友:
如果lz买了山寨机  那估计lz会绝望的 会退魔的

网友:
我一直用山寨  其实机子调得好  一样飞  因为新手不可能3D  所以山寨新手练4面就OK了 当然电子设备要好点- -!            要有严谨的态度  每次飞完要检查螺丝有没有松动- -!

楼主:
今天见识了山寨机,不错啊
那位兄弟就是看自己亚拓摔的丑了,干脆装了台山寨,不过电子设备还是自己那亚拓上的
装好调好,还是很爽啊
回20楼,我是成都的哈

楼主:
还有今天去航模店遇到很多朋友
看我是新手,都很热情哈。。。。。。

网友:
LZ潜水没有成功,换个大点的盆,再潜/////////

网友:
另,LZ是近个月又见到的,命大的人,呵呵

网友:
这个好像跟yt没有什么关系吧,好像上那个牌子的机子都会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那是失控保护没设好!

引用 楼主:
另外问一下,飞机失去信号就满油门是偶然还是一定的?
没有保护设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