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人一体化尾波能和古德的双推一起用吗

楼主(2010-09-08):
如题,,,,,,,,,,,,淘宝谷德双推和维英双推很少,就古德只有一个卖家在卖,你们在哪买的啊,能给我个地址吗,

网友:
应该可以的,谷德是仿wing v2的,wing v2的是和yt的兼容的。冰人也兼容yt的。

网友:
不可以,尺寸略有差别,会卡
除非改尾波舵臂安装的位置

网友A:
这款双推磨损问题严重。
没必要迷恋双推,精度好的单推,一样很好用。

网友:
尾推卡的问题的确伤脑筋。

网友B:
其实尾轴转着的时候,推就不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双推磨损问题严重。
没必要迷恋双推,精度好的单推,一样很好用。

关注,请教哪种单推的精度较好?

网友C:
我装的完全没有问题,放心购吧。在尾推杆的L臂与固定座间加小垫片来调整,非常顺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尾轴转着的时候,推就不卡了!

没用过吧?那就别误导
我那个80块进的谷德改装套还闲置着了,谷德的这个双推摇臂比其它机子略长那么一点,卡在中间位置
用一体尾波箱上的摇臂安装孔安装的话根本就不能在整个行程内移动,何来转着就不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装的完全没有问题,放心购吧。在尾推杆的L臂与固定座间加小垫片来调整,非常顺滑

你这款是wing的,不是谷德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双推磨损问题严重。
没必要迷恋双推,精度好的单推,一样很好用。

确实不耐磨损,尤其是尾波有震动时会很快磨损,旷量加大,甚至超过单推
不过若是尾波调整好没什么震动的话却可以用很久,谷德的东西精度确实还是不错的,现在的问题是产品化做得还很不够
机子开卖很久了现在才有正式的包装盒,呵呵

网友:
合适TG450吗

网友:
NB的图片!!

网友:
没微距的相机用来拍微距很悲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双推磨损问题严重。
没必要迷恋双推,精度好的单推,一样很好用。

顶。。双推的感觉轻易感觉不出来。。

网友:
更正一下
最近又鼓捣冰人一体尾波和谷德双推,发现确实可以装上,但稍有些勉强
关键一点是那个摆臂有两个安装方向,一个行另一个不行,即使能装上的哪个方向也需要在L臂的固定螺丝处垫两个垫片才能顺滑
这样螺丝就稍显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