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船用无刷双动力组问题

楼主(2010-09-08):
现在做了一条船,配件已经买齐,但是昨天试电机电调的时候郁闷了。

油门设置怎么也弄不好,好盈售后QQ上说的电调上电后要哔哔的响两声,可是我的只是红灯闪4下,根本没反应。

一接上电池,电机就会全速运转,螺旋桨还把电机的导线打坏了。

画了一个简图,大伙帮忙看看,先谢谢大家了。

1、1处的接收机电池和开关是不是可以取消呢?因为好盈的QQ上说,电调可以用动力电池给接收机供电,但是两个并联的11.1V动力电池会不会损坏接收机呢?
2、好盈的QQ说最好每次使用前最好都要重新设置电调,那么在2处,是不是应该各增加一个电源开关呢?
3、如果不用单独供电的接收机电池,是不是应该把FUTABA的那个开关安装在接收机和电调之间?
4、好盈的海王系列电调是不是最好使用编程卡呢?
5、好盈的海王系列电调,如果用一个接收机用Y线控制,如何设置呢?特别是将默认的单向竞赛模式,转化为双向模式。

大伙能不能发一个无刷动力船舱图片什么的,我参考参考。谢谢!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233e34e6-baf9-11df-a45c-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双发首先电调必须去掉当中的那根自带BEC的电源线(红色),然后先各自设定好相同的编程程序用Y线进行连接,2个电调的电源正负极必须并联,电池也必须并联后才能接电调。通电前将油门推到最高位再接电设置油门的最高位和最低位。之前先设好的油门曲线在并联后貌似就不太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