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辨识法及DSP方案

楼主(2010-09-08):
就这样了!看久就不会被骗了,以我的经验,在商场铺头,随便拿个SHARP CCD冒充SONY的,至少有3成......
    再谈谈方案,一般人认为不就是SONY、SHARP、Panasonic方案?其实里头还有玄机:
理论上,任何CCD是可以搭配任何D.S.P的。
    目前的CCD,有:SONY(高低解), SHARP (高低解). Panasonic(高低解), 韩国A1+(低解), 三星(低解,本来已停产,听说又卷土重来), 还有在韩国封装,号称松下芯片的,共以上6种品牌。

    而D.S.P呢,就多了
    SONY 有SS-1(2163), SS-11(3141/2),SS-11X(4103),SS-HQ1, SS-2
    SHARP有D4(38603),D5快出来了
    松下以D5为主
    还有日立(某台资大厂用的),
    韩国NEXTCHIP,
    台湾A-NOVA
    基本上不出这个范围

    而其中一般有在生产的组合,
    SONY低解CCD: 可配 SONY SS-11, SS-1(很少),SS-11X. NEXTCHIP, HITACHI, A-NOVA
    SONY高解CCD:可配 SONY SS-1,HQ1,SS-11X, NEXTCHIP, HITACHI, A-NOVA
    SHARP 高低解:可配 SHARP D4, HITACHI,NEXTCHIP, A-NOVA
    Panasonic 高低解: 目前以配 Panasonic D5为主
    A1+ 低解: 配SONY SS-11 (混充SONY卖)

中间缺了个大门牙

中间缺了个大门牙

没缺门牙SHARP CCD

没缺门牙SHARP CCD

但线条较粗,这是松下CCD

但线条较粗,这是松下CCD

楼主:
当前存在的市场问题:
1、用2163+ICX405冒充假高线;
     对策:教育客户真高线=2163+ICX409。
2、用2163+ICX405冒充假低照;
     对策:教育客户真低照=2163+ICX255。
3、用ICX409或ICX255冒高线低照;
     对策:教育客户真高线低照=2163+ICX259。

SONY日夜转换型:
1、D4212SPRI:
     CXD3141R、CXD1267、CXA2096+ICX405;
    (如用CXD3142R代替3141,则多外同步功能)。
2、D4812SPRI:
     CXD2163BR、CXD2006、CXD2480R+ICX409。
3、A4212SPR/G4212SPR:
     CXD3141R、CXD1267、CXA2096+ICX405;
    (效果不明显,暗时有色斑)。
4、G4512SPR:
     CXD2163BR、CXD2006、CXD2480R+ICX409;
    (效果明显,暗时为黑白,没有色斑)。

高线/低线、IC及电流关系:

线数

IC及CCD配搭

电   流

420TVL

3141(1267、2096)+ 405

120MA

450TVL

2163(2006、2480)+ 405

120MA

480TVL

2163(2006、2480)+ 409

170MA

450TVL

2163(2006、2480)+ 255

170MA(低照度)

480TVL

2163(2006、2480)+ 259

170MA(高线低照度)

拆机看板芯片是不是Sony:
    如果主芯片(最大那颗.) 是SONY 3141或3142,那只能是420线的,如果供家说是480线就是骗人。
    如果主芯片(最大那颗.) 是SONY 2163, 基本上这方案可接480线及420线CCD,要确认的话必须把CCD拆下,CCD编号如果是 ICX409AK 就是480线用的,ICX405AK就是420线用的。
板上有两颗晶振 ,如果分别是28.375及17.7344, 那就是480线了。

楼主:
“高清晰摄像机”指标如下:
   ·彩色520TVL,1/3英寸 SONY CCD,0.28Lux,52dB信噪比;
   ·采用TE0 Bio-ele Image Process技术,高清晰低噪声;
   ·ATW自动跟踪白平衡,具有所定功能;
   ·连续CCD前后移动,适应不同镜头;
   ·防漂色、图像颜色可调节;
   ·手动电子快门设定:1/50,1/100, 1/250,1/500,1/1000,1/2000,1/4000, 1/10,000s;
   ·LLT防飘色,图象更稳定;
   ·支持双电源供电,+12V DC/~24V AC,宽电源设计,并且直流电无极;
   ·非常适合对清晰度、低噪声和色彩还原性要求高的场合,如(银行、道路)等监控场所。
    CCD是用Super- HAD,那不外乎就是索尼408/409/404/405AK,搭配的D.S.P 不外乎HQ1,SS-1,(SS-11是不可能的,因为无法做Line-lock),若用 HQ-1,按原厂规格,最高520线而且必须是S-Video输出, 若是Composite video 输出,最高就480线,别跟别人瞎起哄,500 多线的乱喊,再偷偷告诉你HQ1 D.S.P 本身温度会高到摄氏60多度,还不知道能撑多久.
    因为目前安防用能拿的到的只有两种CCD,在PAL制,有27万及41万两种,27万叫"低解"CCD(说好听点叫"中解"或"普解") ,41万叫"高解"CCD。    想起展会会场上一堆厂商架起 Resolution 测试图,明明看来就是300多条,还硬说是520线,不知是我瞎了眼还是他们。
    用低解CCD,加上能买到的DSP,做出来的机子,在分辨率上大家都差不多,约在300多线,这是"做"出来的,另外还有增加线数的方法,叫做"吹"出来的!350!380!420!还有"软件增强450条"! 高兴多少就写多少,反正既不被罚款也不会坐牢! 没事的!
     用高解CCD,加上能买到的DSP,做出来的机子,在分辨率上大家还是都差不多,约在400多线,至于要写470,480,520,550 还是600? 随你高兴,没人管的!
     一般VCD约200多线,DVD 400-500线,电视台用的betacam录像机约350条,这是指机子能表现出来的,如果内容太差劲是不算的,这是指用市面上能买到的CCD加上DSP方案来说的,至于像索尼,松下他们有另外的搞法,480或550线,那是真的!
     像数越高当然分辨率越高,不过市面上就那几种CCD跟DSP,也由不得你东挑西检的,
以目前普遍的技术,用同样的CCD及DSP作出来的摄像机的分辨率,各家其实都差不多。但是日本索尼及松下虽然用跟我们一样的CCD,但DSP是特殊订制的,做出来的机子是好些。其实测分辨率多少条并不重要,因为 CCD现在只有两种:高线及低线。用高线CCD,不管那个品牌CCD配那个品牌DSP,做出来的机子,分辨率都差不多,人眼在50条范围内一般不容易分辨的出来,除非技术太差,把高线机搞成低线机了,或跟本就是假高线!
   可是有些人有这方面的经验:明明是真的高线机,为什么比较两个厂家的,硬是有的比另一家清楚?如果说人眼在50条范围内一般不容易分辨出来,那肯定两台分辨率超过50条了?又跟上面说的互相矛盾了! 如果真的把机子拿到仪器上测,又会发现分辨率还真的差不多!这是啥回事?
还是人眼的问题,要分辨影像好坏,除了分辨率外,还有颜色及影像的干净度,颜色跟色彩还原性有关,干净度跟噪讯有关,这两点会严重影响到眼睛对清析度的判断。
   举个例子,中央电视台放的节目,大概就350条,但没有人觉得它不好!为什么?因为颜色是正确的,从导播室出来的影像都是校正过的。电视台用的录像机每台都是几十万,贵在那儿?其中有一项就是颜色。
   再说监控摄像机这块,只要把颜色调正确,噪讯降低,在一样的分辨率下,用眼睛决对看的出差别,明明是低线机,为什么有人标450条?很简单!你的低线机标420,但我的机子看起来硬是比你"清楚", 所以我是450线!在仪器上其实都差不多---300多条而已!
   所以,在摄像机行业中,技术指标跟本是无意义的,低线机分辨率就是420,标380的就准备倒闭吧!高线机标480就算老实的了,讯噪比就是>48dB,或标50,52,全国统一,标SONY CCD都还有可能是假的,标EX-View 就更离谱,全国卖掉的EX-VIEW机可能比SONY生产出来的CCD还多!整个规格大概只有型号及尺寸两样是对的,连重量都懒得去称称看,还有彩色机分 EIA,CCIR, 黑白机分NTSC ,PAL 的,总之。 乱! 乱! 乱! 习惯就好了……
    一般409 CCD ,实测是400出头,但同样条件,我用SONY 及 松下日本原装机来测,确实有480 没错。 一般说日系产品,其实很多是从韩国及台湾OEM的,方案大家都一样,当然也是400多条,还不算那些取个鬼子名的贴牌货,什么"山" "京""本""达""上""下""野"……就算松下,苏州厂的品质也是一般般,SONY OEM 来的也是用 2163方案,真正日本厂做出来的,做工精致,用料实在,连DSP都不一样,只是价格超贵的。

网友:
现在都换低照度的ccd了icx632/633 icx638/639了。

楼主:
真高线

4103 芯片

4103 芯片

网友:
专业贴,必须非专业人来顶

网友:
非专业的我还是看不懂。

网友:
专业的我还是看不懂

网友:
转帖的吧

网友:
太专业了!楼主还是给我们普通消费者推荐商家和型号吧!

网友:
顶一下,资料可以收藏

网友:
这得慢慢研究了

网友:
六楼那个图片,滤光片贴歪了

网友:
好专业,学到不少东西,谢谢

网友:
BG5THX你好请帮忙 看看 是多少分辨率谢谢

BG5THX你好请帮忙 看看 是多少分辨率谢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2088&extra=page%3D2

网友A:
我买了一块板子是CXD3172AR+CXA2096SN 晶振是XDL28.375,买家说是520线,请楼主说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