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2200的电池3.84V下来充到4.20 容量显示只有1007?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0-09-08):
2200的电池3.84V下来充到4.20 容量显示只有1007?正常么?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差不多吧!一般可以放到3.6,

网友:
应该是表示:当前充入了1007ma的电量,而不代表你的电池容量。因为充电器是无法识别你的电池容量嘀

网友:
充入1007MAH,说明真正转化成电池的化学能的能量应该小于1007MAH,因为电能不可能百分百转化为化学能。为了保护电池,我们用的动力电池一般在飞行时都没有完全放电,而是保留了一部分电量,所以充电显示的电量并不是电池的实际容量这很正常。

网友:
显示的只是你充入了1007mah的电量,你只放到了3.84V所以2200mah的电池只用了1007mah的电量

网友:
新买的ACE 25C 2200MA 3S,3D飞行放到3.7V,用B6可以冲进去1500。锂电池因为带负载保护电压3.0V的关系,一般按70%容量算。

网友:
你只放了这么多的电,当然也只会冲这么多撒,你再放到3.7V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放到2.7V能冲进去的电更多。。。。。 ~ 只是电池就短命了。

网友:
不错啦。。。我有些大肚电池现在3.8+冲到4.2v只能冲进去600多mah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