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的450sort尾巴震动,不知道怎么解决,好烦。

楼主(2010-09-08):
我的亚拓450sport,没安装旋转头,尾桨的时候,开足100%油门,震荡好小,到了安装尾桨后(尾桨平衡过,原装尾轴没炸过,轴承也没有问题),750
陀螺仪
感度38,开油门90%以上就出现好大的震动,还有少少金鱼尾,把感动设置为0,开90%以上的油门,震动同样好大。真不知道怎么解决了,那个可以给个方法解决。

网友A:
旋转的物体震动的原因只有一个:不平衡。仔细观察一下。还有看看转动是否顺畅。

网友B:
皮带别装太紧了。

网友C:
你把所有的东西都装好 大桨平好 飞起来试试 我的一开始也你那个毛病 遥控器感度我设置的是68。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 还是让老鸟飞起来给你调吧

网友D:
把螺距降低,油门加大点

楼主:
呵呵,解决了,原来是尾桨一个是原装的亚拓,1个是副厂。呵呵,真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