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天行者视角,我也玩双镜头切换

楼主(2010-09-08):
因为配重的原因,所以把摄像头放在了尾巴上   WDR600  与GOPRO的适时输出,看下GOPRO的适时效果是什么样的

网友:
gopro实时输出很差的 数字转模拟 效果好不到哪里去 还不如420线摄像头

楼主:
就是,只能用于空中取景,GOPRO适时输出的图象真的很暗淡

网友:
第一次看到gopro的 AV 输出图像。

网友A:
亮度能调高点就好了

网友:
GOPRO只能用来取景监视用.

网友B:
楼主没有调整拍摄模式啦!调整为SPT模式后实时输出效果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调整拍摄模式啦!调整为SPT模式后实时输出效果会好很多

我用的就是SPT模式呢,就是点测光模式对么?还有中央重点测光模式对么?英文说明书,不是很懂,望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度能调高点就好了

哦,GOPRO就是适时输出的时候亮度差的很,实际录象又没有问题的

网友:
SRT模式,隶属于车载室内外摄模式,因为他会调整录入视频的曝光度,所以会比普通录制模式效果好一些,因此他回传的效果也会亮一些,建议选择阳光明媚的时候再做一次对比测试,对了还有就是关闭视频直接显示功能,也就是插入视频转接线到电视不会直接播放那个选项,不过呢这个效果应该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不用再掏大米买摄像头了!呵呵

楼主:
GOPRO用上了,昨天又调整为另外一种稳定模式,并提高了感度,稳定效果又好了些

网友C:
我喜欢看后面的图像,有点新感觉,楼主发个后面安装的照片我学习学习

网友:
拍的确实不错啊,呵呵

网友B:
没记得GOPRO还有其他稳定模式啊!楼主公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记得GOPRO还有其他稳定模式啊!楼主公布下!

加了稳定陀螺仪的云台,所以视频看起来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喜欢看后面的图像,有点新感觉,楼主发个后面安装的照片我学习学习

那要等我拍了照片给你看哦

网友:
楼主:在地面是用什么录得?

网友:
哇 什么头 德味!!

网友:
视频屏幕左上角的8.7Km和下面的1280M是什么意思?

网友:
LZ用的什么图传和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