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散热队气温也挺敏感的啊~·

楼主(2010-09-08):
前阵子气温比较凉爽大概27~28度,连飞2快点电摸摸电调
电机
,都是温热,尾
舵机
基本不发热,今天32度(室内温度),飞完一块电,电调和电机就烫手了,尾舵机也有一点温的~~

网友A:
正常,
特闷热的时候少飞点

网友B:
风冷的东西对气温都敏感~
玩过CPU的兄弟肯定很清楚这点

网友C:
我也感觉到了,确有其事。

网友D:
正常现象……70度手就摸不得了,电机没问题,温度不要高于90一般都OK,正常飞飞温度也就50左右样子

网友D:
超过120一般就要退磁喽

网友E:
我的250SE在35度高温下连飞11快电,每块电6分半钟,都没有问题。
只是电机电调电池和人都有点烫,不过都正常

网友F:
天热电调都热保护,。。

网友G:
散热好比开闸的水,落差约大速度越快,或流量约大,当然在散热上说成效率
也好电阻一定电压差越大电流也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