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雷虎50SE尾座组断裂问题

楼主(2010-09-08):
新买的雷虎50SE,总共飞了5箱油,就断了两个尾座组。
第一次出问题,在飞的时候是在飞的时候尾巴在小幅度的抖动,下来检查就发现断了,当时飞了4箱油。
隔了一天换了一个尾座组,又出来飞,飞了1箱油,下来检查就发现又悲剧的裂开了。(看后面三张图)
请教各位模友这个问题是怎么引起的,怎么解决?

第一次断了,拆掉后拍的

第一次断了,拆掉后拍的

在拆的时候一用力就直接断了

在拆的时候一用力就直接断了

这上面三张都是第二次断了后拍的,还没来得及拆

这上面三张都是第二次断了后拍的,还没来得及拆

网友A:
我炸机的话这个必断!也是这个位置!估计是设计上的薄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炸机的话这个必断!也是这个位置!估计是设计上的薄弱点!

并不是炸机,我们都是正常飞,飞完一箱油下来检查发现的,要是炸机也不会就坏这一个地儿啊

网友B:
HIROBO的配件价格跟雷老虎的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LZ可以向他们客服反映的

网友:
我的雷虎尾巴上下抖的厉害啊,找不到原因,那位大侠帮我分析下原因看,轴系全换了

网友:
雷虎的塑料质量烂.和国产机有的1比.hirobo的塑料才是真的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ROBO的配件价格跟雷老虎的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LZ可以向他们客服反映的

到时候可以向客服反映,原机包换~~~~

网友:
建议:

1,可以向雷虎客服反映先,但最好通过所购买的经销商!
2,尾桨称下重量,是否2只重量有差?!

网友:
我飞雷虎飞了2年都没有这样的事情,我强烈建议你检查安装,是不是有震动或者有安装上的问题,雷虎的塑料的确不如hirobo,但是要比亚托之类的好太多了,说实话,雷虎的塑料都属于好的了,这个地方个人觉得不太会断,是不是有安装问题导致震动或者其他问题,还有是不是保证是雷虎原产配件?雷虎算个大厂,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尤其是这个地方,更加诡异了

网友:
这个问题,检查下尾桨平衡吧。

不过实话讲,雷虎虽然新机推出比较慢,但是材料和做工确实比YT强,当然比YT飞行成本也高,也许就是国内飞雷虎比较少的原因吧, 国外飞雷虎Rappy的挺多的,我们俱乐部就好几台50SE 90SE

楼主:
回复 网友C:

雷虎的塑料件的确是不错,用的的确是原装件,新买的机器,第一个断的是套件里的,第二个也绝对是原装件;前两架雷虎飞了4年也是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安装上是完全按照说明书装的(第一个断了以后也以为是安装问题,仔细阅读了说明书,所以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还是希望前辈指出一下安装时的要点,我好检查一下。说实话,我也觉得很诡异。。。。。

网友:
一般似乎这个地方断裂的概率太小了,除了安装问题或者质量问题,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原因,要看到机器才知道,会不会螺丝拧的太紧了,塑料的宁得太紧会变形的,如果还有点震动,就容易在变形的地方断裂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尾桨平衡?是指和大桨一样双桨吗?重量是称了,几乎是一样的。

网友:
尾桨动平衡,但是似乎也不会造成如此之大的问题,只要你是原厂尾桨的话,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塑料件因为是浇注的,所以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我觉得是不是固定螺丝固定的太紧了,我有次也遇到过,不过没断,是有点裂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两架飞到快报废了从来没出过这个问题,真是一个飞机一个样啊。断一根已经很诡异了。还连续断两根,震动的话应该检查些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是这个地方吗?

网友:
我的雷虎飞了有10年了摔机无数次,摔坏尾波箱1次。
是否现在的质量下来了?

网友:
看图还真是杯具。。。。。。我还没见过尾波箱断的。。我们这炸鸡都没见炸断过,都是泰世,亚拓的飞机。还不是雷虎。。。。。

网友:
若是尾旋翼重量无差异,请楼主检查尾轴是否有弯曲,我以前也遇到过楼主一样的问题,连续飞断两个尾波箱,断裂的位置也一样,后来检查发现是两个尾旋翼的重量有差异,差了0.4g!
尾波箱会断裂不外乎就是尾轴与尾旋翼有问题了

网友:
你首先查尾旋翼是不是静动平衡,其次看看是不是螺丝太紧了,我记得也是类似的地方,塑料件很容易螺丝拧过头的

网友E:
有反應就要改進 管他山寨不山寨 是真的就要叫雷虎 去調查

网友F:
螺丝拧的过头留下的隐患。也是雷虎应该改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