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孔利器精选

楼主(2010-09-08):
欲用45#或304材料钻最大直径5.5MM孔5CM深度,不求大小精度,但求垂直!求最低配置利器!(小台钻,电磨,吊磨.....什么是可行的?品牌型号价格)
DX们请不要吝啬经验哦,带带小的,可以找找成就感嘛。谢过了!

网友A:
一般的200多的小台钻应该能用吧,行程差不多5cm

网友B:
一般的台钻都能满足不要精度的活,买根好钻头磨好点。

网友C:
少量的话,打百分表搞垂直吧
量大的话,做个固定模具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