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小雕刻机改造成防尘,防飞屑的封闭式结构!(慢慢直播)----有最新进展和图片说明

楼主(2010-09-08):
前言:
1.买了别人的小雕刻机,工作了几天后发现很多问题,加工的飞屑溅得到处都是.电脑,直线导轨,滚珠丝杆都飞满了.
看图.....对比一下.
2.我要用这个硬身板的小雕刻加工一些小铝件,图中的这个加工中的零件对小雕刻机来说已经很大了.以后会做些小的.2MM铣刀就够了.

改造计划是这样的! 大家也提点建议.
1.现在我想把雕刻机的丝杆和导轨用风琴板罩起来.这样就可以防止铝屑飞进去了.
2.在雕刻机下面放个油盘,接住上面流下来的切削液.再在上面做一个四面的罩子.前面是透明的. 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图,我参考这个做.
3.用一个小泵,泵切削液喷在刀具上面.循环使用的.

机器的工作,见另外一个贴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0102&;extra=page%3D3

大家看成什么样了.

大家看成什么样了.

心疼死了.

心疼死了.

这样多利索

这样多利索

网友:
是个好雕

楼主:
就是感觉这个小雕刻,用小刀干点小铝合金零件还不错.所以被铝屑糟蹋了不值啊.
所以前两天决定下点本钱大改一翻.

网友:
我个人感觉,加上水泵,干脆将台面开T槽,两头不用开到头,横的两头再开宽一点,然后在台面上四边缘的位置开5mm的直沟,直接在四边放块铝板档着加工时碎东西飞出来,(不用时拿掉档板)再在T槽的下面开条从高到低的沟,方面切割水流动。再在台面后面开一个小孔,以便切割水回收.特别如果在加工pcb板时,没有切割水,pcb粉末到处飞,那东西让人很不舒服啊。

网友A:
不知道煤油对线规的刮屑胶皮有腐蚀不,最好拆下来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煤油对线规的刮屑胶皮有腐蚀不,最好拆下来洗

你说到重点了 .底下的两根线轨的刮屑皮已经像橡皮泥一样了.不知道原来就老化了还是这两天搞的.
我今天已经订了风琴板,会把这个地方包起来,所以也没有屑可刮了.哈哈

楼主:
油盘和外罩想了很多方案.用铝板,铁皮,木板刷漆.....感觉都比较费力.最后想了下面的办法.立刻就买回来了.
大家看看!!

网友:
油盘买一个稍深点的不锈钢盘子是不是好些?不怕老化啊,价格也不贵.
机器看起来很结实,横梁两侧好象是钢加固的吧?
加一个小油泵(小的二手进口就几块钱,可连续使用),加一过滤,让油循环.

楼主:
下面的油盘到不行换起来容易.就是上面的罩子如果材料不合适,再换就是大工程了.
这个塑料应该问题不大吧.只要以后不变得特别脆就行.然后我会找合适的切削液.对塑料有腐蚀的不用.

除了导轨丝杆还有螺丝,都是铝的.没有钢加固
我有一个小水泵.到时当油泵,不知道可不可以.先试试吧.切削液肯定是过滤循环使用了.不然划不来.

网友:
拆下来再装,精度有没有什么影响?工作台面有变形吗?
我以前买了一个小泵,里面是磁铁非接触传动的,应该可以泵油,质量看起来不错.几块钱.

楼主:
我虽然没有亲自做过雕刻机,但对这些东西的调试我还是有一套的.
这个放心.我的这个台面很可能会再加工一次,或者换成T型槽的. 现在的台子上有很多螺丝孔,固定工件用的.但会把切削液漏到导轨上面去.
我已经订了风琴套,过几天可以拿到.150块钱. 刚这两个塑料桶子,共45块.

网友:
潜水N天,现在已比较清醒的认识到:中毒是需要很多钱来维持的,越是精密的东西越花钱,而且是无底洞,我想改变策略了,买一些电动工具动手做些粗糙级别的工具或家庭维修算了,一台小床的钱可以买很多工具了,电焊机,台钻,好用的手锯,挫刀,象xiaoyi888那样也可以做出不少花样来.还是工具便宜啊,一把好点的铣刀都可以买几样工具了.

网友:
来个吸尘装置,铁屑好难收拾,这两天准备d一个

网友:
简单有效,就地取材

网友:
拆了再装,精度怎么保证??????

楼主(2010-10-09):
让大家久等了.

好久没有播报进度了.现在在安装最外面的盖子.打好多孔,好麻烦.先把现有的发上来. 先发防尘罩的安装.(订做+后期修改和DIY)

网友:
这个材质是否厚了点?行程有点浪费 其实加个旋风吸尘器效果也很好。不过楼主精神可佳

楼主:
呵呵,我是按需要改装.为了不让Y轴损失行程,我把平台的前后加长了.呵呵,但Y轴就损失了几厘米. 实丰没有想到好办法.呵呵.
不过现在能基本满足我加工小东西的要求.  我铣铝可能会多点,吸不走铝屑. 还是觉得用切削液靠谱些.

对于没有玩过雕刻机的我来说,拆是三下五除二.装可没有那么容易. 装导轨和滚珠丝杆是最恼火的.  安装工作平台相对好一点点.  还有最好不要用煤油当冷却液,不然线轨的刮屑胶会腐蚀掉. 还发现煤油可以腐烂硅胶.(终于找到把电路板上硅胶去掉的办法了).

楼主:
我接着发图片.希望能看到后面有点掌声啊.呵呵.

打表装台面

打表装台面

这个联轴节断了,气死我了.搞得工期延误了

这个联轴节断了,气死我了.搞得工期延误了

近图

近图

换成膜片式的了,很结实

换成膜片式的了,很结实

网友:
做得很好啊

网友B:
看得出楼主花了很大工夫了,估计都可以自己造机了吧?造就造台铁的吧

楼主:
主轴的冷却和刀具的冷却

下图完已经接近完成.现在这个状态可以非常好的工作.只是切削液会飞得到处都是. 所以有必要给它加个罩子啦.

装上油盘和切削液管子.

装上油盘和切削液管子.

管子正好从有8mm孔的主轴座里穿过.可以冷却主轴

管子正好从有8mm孔的主轴座里穿过.可以冷却主轴

两个喷嘴,使用起来效果非常好.

两个喷嘴,使用起来效果非常好.

切削液箱,分两层.上面过滤下面储油.用一块布过滤

切削液箱,分两层.上面过滤下面储油.用一块布过滤

整个系统

整个系统

道先过滤了个大家伙---蛾子

道先过滤了个大家伙---蛾子

网友C:
继续支持。。。 恭喜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得出楼主花了很大工夫了,估计都可以自己造机了吧?造就造台铁的吧

真的是花了很时间在上面. 仿造个还差不多.自己设计还没有基础啊.  社 会研究分工嘛,可以把自己做得好的东西去换别人做的好的东西嘛.中间的媒介就是"钱"咯.

后面还有精彩的,请大家留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续支持。。。 恭喜完工。

还没有完工呢.呵呵.还有,上面的图片虽然是昨天和今天发的.别误会,真正做的时候可没有这么快.千万别认为两天就搞好了.

网友:
做得不错。顶一个

网友:
哎,好好机搞的这么难看

楼主:
还有最后的照片要发上来.大家看看吧.到这里主体工程完也. 后面大家讨论吧.

完工后的整体照片

完工后的整体照片

正面图

正面图

加工零件中,铝悄乖乖的跟切削液流走了

加工零件中,铝悄乖乖的跟切削液流走了

另一个角度

另一个角度

加工了一部分的零件

加工了一部分的零件

俯视图

俯视图

过滤的铝屑,再也不乱飞了

过滤的铝屑,再也不乱飞了

网友:
虽然看起来很山寨,但比较实用了.

网友:
过滤布那里应该换成个带孔不锈钢托盘,这样就好收拾了

网友:
视觉效果不 怎么样!但是很实在,能干好活,卫生又好打理,用最少的投入做出最好的效果,值得推荐!建议Z轴搞个配重,铣底的精度会很高,铣得很亮的。

网友:
不错。。不过螺丝的保养要注意。每次用完。防锈一下螺丝部分

楼主:
呵呵,  发现Z轴配重是重要. 但机器不是我自己设计的.  加风琴板就已经把我搞得半晕半醒啊. 要配重找到好的方案,估计又是大工程.呵呵
这个切削液在不工作了,1个月内不会生锈. 经常用一用让切削液淋一淋就应该没有事. 实际效果如果还得日后验证了.

这个改装成本不太高.  风琴板150块, 两个塑料桶子不到50块. 亚克力板20块. 三个绿色的盒子20 元附近. 小泵50块.
换了个膜片式联轴节45块.

楼主:
今天接着干活,有什么进展.接着上图啊.呵呵.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上干活图,你为这机器花了很大工夫和金钱了.

楼主:
今天加工的零件
进刀不大,0.4mm, F200 主轴6000rpm(24V,工作电流2A). 直径4mm 双刃铝铣刀,硬质合金+镀膜,订做的.

楼主:
我原来用的0.2,F400.  呵呵.  想试一下0.4mm是否受得了.
这个雕刻机原来是你的,谢谢你也来观看啊.

网友:
不错,不错,终于有结果了,加精鼓励!

网友:
机器最好不要下刀太狠.0.4是狠了点.试验一下也无妨.  小机器,高转速.还是用小量高速的好.

楼主:
多谢版主的是鼓励, 这个山寨样子真不好看,时间花了不少.

网友:
楼主比我厉害.我收的雕还没开始正式干活呢,

楼主:
谢谢楼上大家的支持和肯定
引用 网友D:
挺好的

CPKF 兄,我还欠一块无刷控制板, 那个控制板程序写得不怎么样.现在正在做下面的版本.  数码管五位显示速度, 还有三位可以选择显示,电流,电压,主板温度. 速度可以选择开闭环.  用一块mega88 来做, 20M晶振.   真不知道单片能否搞得过来.   做好了再发一片板你,希望你能耐心等待.

才把硬件电路搞好,把MAX7219调通的照片.

才把硬件电路搞好,把MAX7219调通的照片.

箭头处,调试时炸了个小洞.

箭头处,调试时炸了个小洞.

网友:
呵呵,没事,你慢慢做吧。

楼主:
谢谢版主加精.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多上成品图。

网友E:
回复 楼主:

那乳白粘稠液体何物

楼主:
不知道楼上朋友,问的是哪里?  你应该指的是切削液吧

网友:
楼主的切屑液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乳白粘稠液体何物

那不是斑竹射的吗

网友:
请教:这个雕刻机的框架为什么不用钢板?钢板要比铝板便宜啊。

网友:
顶一下!

      好久没上论坛了,王哥 手艺真的不错,小弟我支持下你 !

现在还在看代码, 过阵子我也准备弄点东东来做了

网友:
很好,看来雕刻机也得入手了

网友:
看了楼主的东西知道普通的雕刻机实际上是拿来玩的,使用几次打扫卫生都得烦死人,另外运动部件进了切屑精度很快就丧失了.
所以你的解决方案确实好,值得学习
看来入手机器的时候得考虑好这个问题.

网友:
不错很棒的鸡鸡

楼主:
出去几天才回来,谢谢大家对这个方案的支持。 我自己感觉还是挺良好的。干净多了,也不用加工一会用手去加点切削液。
现在在攻克雕刻PCB中。还没有干出一块合格的出来。

铝机架够了,钢的虽好,但价钱应该贵些。材料加工会贵,丝杆也要换大一号的。伺服可能也要换。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2011-01-27):
改得不错
看得我都动心了

网友(2011-03-01):
不错很棒的jj

网友:
我也是每天看贴无数,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每看一贴就复制粘贴一次.
帮LZ把贴子顶上去。顺便挣点分

网友:
每看一帖都有收获,无以为报只有使劲的顶一下

网友:
厉害啊,低成本解决方案

网友:
学习了,很实用的设计,保养JJ就要这样

网友:
 厉害,还是伺服的,不菲的小家伙!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去几天才回来,谢谢大家对这个方案的支持。 我自己感觉还是挺良好的。干净多了,也不用加工一会用手去加点切削液。
现在在攻克雕刻PCB中。还没有干出一块合格的出来。

铝机架够了,钢的虽好,但价钱应该贵些 ...

要用浇铸的生铁板, 还要有一定时效处理
普通钢板不行,会变形
铝板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F:
是不是有了切削液后,切削的碎屑也应该不会乱飞了?这样,防尘的问题是不是也不用弄了呢?没玩过,纯属臆测,不知道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有了切削液后,切削的碎屑也应该不会乱飞了?这样,防尘的问题是不是也不用弄了呢?没玩过,纯属臆测,不知道对不。

会好很多。但还是有相当多的沾着水一起甩出来。更加烦。

网友(2011-05-16):
刚刚注册,试试发言。

网友G:
加工精度是不一样的。手工精度永远不能上去。能出艺术品,不能出工业品。

网友G:
手工件的安装终究是问题

网友H(2012-10-25):
真的很不错哟!

网友I:
哇!很漂亮得桌面微型机,我也想diy一台这么小的,很喜欢你的主轴,不知要多上米

网友J:
这样的改造不错,学习了。

网友K:
等我的机器来了也要这么改造一番,楼主给我不少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