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加开关电源,可否24小时开机

楼主(2010-09-08):
本人有一小工程用到小
电机
。转数在200000转左右的,找了半天就还是我们的模型里的无刷电机可以。。负载不是很大。就是不知道这电机连续工作怎样。加散热器。用开关电源,希望知道的给个话,谢了

网友:
20万转速干什么的

网友A:
20w的转速,小心转子在离心力作用下散架

网友B:
24小时开机估计不可行,转速那么高,发热量不可忽视,特别是轴承,非常不安全。

网友C:
做好散热应该可以。就是轴承容易坏

网友D:
估计是说2万转,要注意问题,一是散热,二是轴承寿命,如果有径向或是轴向的重负荷,特别是冲击性负荷,轴承很快就会坏掉的。

网友E:
好高转速啊

楼主:
不好意思是 2W转。。

网友F:
2W转持续24小时运转,除非换上质量好的进口高速轴承,否则转不了几天,而且电机轴也很容易磨损。普通模型电机跟工业专用电机相比,寿命是非常短的。

网友G:
嗯,楼上有道理。我看主要是轴承尺寸和装配问题。
需要用好的轴承,尺寸尽量大,并且用合适的配合,轴承外圈跟电机座之间,内圈和轴之间可能都要紧配合或者加胶。
其他方面就是功率不要太大,散热要好。

网友H:
2W转,大可以搞.国产好点的轴承也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要忍受噪声.
只转24小时,不是很长时间. 如果24小时,还要转几个月.那就要重新考虑了.
轴承的散热是个问题. 模型电机的轴和轴承内圈不是太紧,这样长时间工作会跑内圆.

楼主:
我说的是连续工作,,电模的电机可以可以顶的住。。。只用电机的80%功率。。

楼主:
比如好盈的。好盈XERUN 有感无刷套装60A+8.5T有感无刷电机

网友H:
我说的也连续啊, 就是你要连继多长时间? 1年,1月,24小时.
如果连继转24小时,问题不大. 记得电机外面加个散热片.
如果一个月,要使用20个24小时,需要把轴承换掉.有多好的轴承你就买多好的.

网友G:
用80%还想顶住?想顶住请用30%。另外原配轴承我觉得都偏小。

网友I:
航模电机的设计就不是长时间使用的。特别是它的设计余量不是很大。慎用。

网友J:
80%的负荷那比用在模型上还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