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YT450sport的朋友

楼主(2010-09-08):
大家飞YT450sport时候,有没有把副翼两边上的加重铁块拿掉的,飞起来感觉怎么样,会不会很灵活,导致容易炸机啊?

网友A:
自己试一下不就知道啦。还用问。

网友B:
我首飞都没装。亚托的机子确实很经过,今天差点炸了

网友:
装了不会炸 不装也不会炸

网友C:
飞一段时间后可以去掉重锤,没啥子感觉,感觉灵活的话就加些EXP!

网友D:
SPORT很稳的,没必要装

网友E:
飞YT450sport那玩意我没工具拧,不是1.5MM的,

网友F:
是0.9MM

网友G:
装吧。厂家绝对不会生产一个多余的零件放飞机上的。

网友H:
我一直不安装,感觉也1样稳定

网友I:
 只是更灵活

网友J:
实话告诉你们吧,是我那把0.9的内6角扳手给我搞断了,一时半会买不到,找遍我们这里的五金城了,没有,所以想干脆拿掉好了

网友K:
没感觉出那平衡锤有什么用 装不装我感觉怎么都一样。。。。。

网友L:
如果是新手建议就不要拆去,这两个重锤作用是可以帮助练习使机稳点的,熟练后就可以拆去

网友M:
可以拿掉~没感觉出来有什么区别。。。

网友N:
区别不大 可以拿掉

网友O:
拿掉副翼的效率会高些吧

网友P:
有重锤飞行更稳定,反应相对迟钝,不装重锤机机就相对灵活。